看不懂这个电路图 求大家的分析...

楼主:
基于分立元件的方波三角波发生器

电路的说明上说:T1 T2构成积分电路 T3射极跟随器 T4 T5组成施密特触发器 波形频率由电容控制 频率微调由Rw1实现 Rw2调节波形对称度和占空比

我的问题是:
1.这个电路是先自激振荡 然后由积分电路生成三角波 然后由施密特触发器生成方波的吗?如果是的话 它自激的条件是通过哪个原件满足的呢?电容?如果不是这样 期待您的指正
2.二极管D的作用是什么呢?
3.电位器Rw2为什么可以调节占空比呢?
4.T4 T5管构成施密特触发器的原理是什么呢?

本人还只是大二的微电子学生 只学了电路分析和模拟电子的一点知识 所以问题较多 期待可以得到各位大虾们的解答!感谢!

网友A(2011-07-06):
先用三极管自激产生方波。再由三极管积分电路将方波转为三角波。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些吗 ?谢谢了

网友B:
T1,T2,T3,C1,R2组成方波振荡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呀  原图有点不太对 现在改对了

您能在帮忙看看嘛?:)

楼主:
**不懈的等...

楼主:
又要沉下去了

网友C:
说说我的拙见吧,我也是大二的。:-)
1,右侧两只三极管是施密特触发器的作用。具体是:T4导通的时候,T5输出是基本是恒压的。因为T4 的CE压降等于两个结的压降。T4截止的时候,T5输出是另一个恒压。T4导通与截止的转折点位于Rw2上端电压 恰好等于 T4截止时R8压降加上负Vcc加上0.7V左右的结压降。
下面的电阻和上面多路选择的电容是调整积分时间常数的。
2、二极管D用于控制T4的CE压降,进而稳定电流。
3、参考1,Rw2改变时,分压关系改变,相当于改变了施密特触发器的转折电压,因此改变了占空比。
4、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