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帖,求PID问题

楼主:
前两天发了几个帖子问微分先行PID的问题,刚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回答,后来有人留言说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一直认为21上高人很多,而且很热心,但这次有点失望。现在我把我的问题说一下。我最近在用PID调速控制电机,但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给定的速度值突然改变很大电机就很容易失控。PID的几个参数我已经调到很好了,我怀疑是PID程序的问题。所以我想对普通PID改进一下。比如说不完全微分PID,微分先行PID,我主要想请教这两种PID的增量式的算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A(2011-07-06):
不完全微分PID控制算法就是在算法中加一个一阶惯性环节(低通滤波器);
微分先行PID控制是只对采样值(测量值)进行微分,而对设定值不作微分。

这两种算法,可以单独采用,也可以同时采用。

网友A:
(增量式)公式:

网友B:
PID 中微分的作用是减少上升时间,加快响应速度。当误差由于设定改变或输出改变导致改变后,微分环节会产生一个较大的控制量,导致输出大幅变化以加快响应速度。这同时也对数字控制系统造成很多不利的影响,首先是稳定性,其次是可靠性(采样的毛刺可以产生一个很大的微分量),而这两者用不完全微分或微分先行并不能很好的解决。在实际的控制系统中,对于那些并不过于追求响应速度,特别是带有负载的这种大惯量的电机控制系统,可以完全不使用微分环节,一个 PI 控制就足够了,而且效果会更好。

网友B:
关于增量式公式,从理论上说与普通 PID 公式没有不同,只是形式上的差别。但从实际应用的角度看,特别是用于定点计算,普通公式更简单更直观:
先积分: I(k) = I(k-1) + Ki * e(k)
再叠加: y(k) = Kp*e(k) + I(k) + [Kd*(e(k) - e(k-1))]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尤其是程序匠人,公式有了具体到编程又有一堆问题,让我先慢慢消化一下

楼主:
匠人如果给个程序参考一下更好了,呵呵,要求有点过分了,不过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匠人可以给我发个邮件,790672932@qq.com

网友C:
如果给定的设定变化很大,速度就过冲,这说明你的PID算法有问题。
如果慢慢改变速度不会过冲,那你就软件上想办法,禁止设定速度突变。
过冲太大和上面你提到的改进算法没有多少关系,不会改善过冲的。

楼主:
我用PID主要是控制电机转速的,在某一个时刻速度要求能快速稳定的调节,给定值变化大我感觉不可避免,但只要满足一定范围就可以了。

楼主:
有人用过上面的两种方法吗?我尝试了一下,没有什么效果,甚至比普通的PID效果还差

网友D:
你的阻尼系数太大了,造成严重超调。
建议楼主看看自控理论中有关PID调节部分

网友D:
楼主需要将系统参数调整到略过阻尼为好,也就是降低比例--微分增益

网友E(2015-10-30):
不懂机电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想万物有相通之处。
我们做音频讲究的怎么让声音平滑。比如突然很大的声音怎么办。
那麽就根据先前的声音。慢慢的把声音提上去。但不能太快。否则声音不平滑。
速度值突然改变,跟这个是不是有点像。
就不知道调速是不是用正旋生成的波形然后PWM
是否跟音频有点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