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带USB口充电器

楼主(2011-07-06):
买了个车载充电器,工作电压是12V-27V,是否可以用开关电源给其供电,可以的话,正负极应该怎么接?

网友A:
当然可以,一般点烟器插头的话中间是正

楼主:
当然可以,一般点烟器插头的话中间是正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把线给接上去,焊上去?:o 还是有专用的连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拿两个夹子夹住车载充电器的正负级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