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PWM一分二的问题

楼主(2011-07-06):
由于PWM只有一路,只好一分为二。开始时候是 端口输出1时候有PWM过去,0时候断开。后面由于改版,要求端口为0的时候有PWM过去,而1的时候不要,于是就换了二极管方向 ,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PWM是0-5V,可是到了PWM_BH(AH)就成了2-4.4V,小弟想知道为什么不是0-4.4V,最低2V对后面的电路就不够拉的低了…………新人求解!

网友A:
用两路三极管分开两路用就没有压降的问题了
你还可以反向着用

楼主:
三极管确实很好啊,不知道会不会电流会放大啊?可惜现在已经做成板子了……不知道有没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B:
将二极管直接用0ohm电阻试试
你这两个二极管也起不到分离驱动的作用吧

楼主:
把222换成102,大概可以解决,

网友C:
本人菜鸟,看不懂

网友D:
用74类逻辑电路就可以解决问题。你的电路也行,不过要注意加泄放电阻,你只把高压送过去了,低压的时候呢?

网友E:
为什么不是0-4.4V
;----------------
PWM输出0V时,AB相当于悬空了,加两个下拉电阻吧

楼主:
基本可以实现功能,就是Mosfet发热有些严重,找不到原因。

楼主:
自己水自己的,来结贴!

楼主:
自己水自己的,来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