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运放电路的不稳定?

楼主(2011-07-06):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运放的电路图如附件所示,我想实现的功能是比方说检测的电流大于330mA时,继电器吸合,小于300mA时继电器断开,我调试好的电阻值,可以实现这一功能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后,检测的又不准了,又得更换电阻值。LM324,及后换的TL084I都是这样,找了几天的原因,都无头绪,求大侠指点。

楼主:
电路图截成图片不清晰,直接打包了,麻烦各位大侠了。

网友A:
继电器的驱动电路中BE结的电压会随温度飘动,这个可能是其中的原因

楼主:
3# gxs64 电流互感器是以前也一直在用的,线性度优于2

楼主:
4# xm419 这个温度因素,实验室里的温差不会很明显的啊

楼主:
求助~~麻烦各位大侠了~

网友B:
电路设计太复杂,其实用个比较器就可以实现

楼主:
8# hpzax 因为最终是要有几个档位可以选择的。不仅仅是在300mA这档的

楼主:
8# hpzax 还是指把这部分电路换成比较电路么?

楼主:
继续来请教,拜托了~~

楼主:
继续等高手指点~

网友C:
U1B、U1C、U1D三级运放电路直流耦合,没有负反馈回路,直流漂移严重,整个电路参数不变才怪。
但简单增加负反馈回路,电路容易自激。楼主电路设计繁琐,其实完全可去除U1A、U1B及U1C部分电路;留下U1D和Q1部分电路并重新设计即可。

网友D:
直接用一个真有效值ic,加一个比较器就OK了,肯定比这样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