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香主-帮忙看看啊!关于EEPROM存储,紧急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1-07-06):
所用芯片:STM8S103

现象描述:

         用串口发送数据,单片机接收到后存在内部EEPROM,断电之后重新上电,确定数据有存进去。该单板放几个小时之后,内部数据居然恢复为0了。。。。。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比较小,1%。
        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有一块板子,数据存好之后,断电后重新上电,数据存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将这块板子掉到地上摔一下,数据居然也恢复为0了。。。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dizzy:

     问题补充:数据已经确定有被存进去,但是在某种未知情况下数据会被清零。已经出现问题的单板,再次写入数据,又是正常的了,也就是说这种现象很难浮现。是否是上下电过程、或者软件中的BUG导致的呢?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L自己先顶下!

网友A:
你确定一下写完eeprom是不是锁上eeprom了

网友A:
你用stvp向eeprom里写数据,一上电就lock eeprom,程序里只读不写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很小,我自己没有把这个问题浮现。

我不是用STVP写的,是用串口写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完之后都有将其锁存的。
现在怀疑是不是单片机内部的问题

楼主:
请各位多多指教下,除了怀疑芯片本身存在缺陷,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有没有程序上电判断数据然后写, 我用ATMEGA16时出现过上电判断数据,校验不对会重新初始化, 但由于上电后延时时间太短就读EEPROM,此时EEPROM还没有稳定,所以读的不对,并且就是那一批次16,以前的从来没有出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怀疑过读的不正确,但是如果读的不正确,不可能每次都不正确啊!实验的结果就是每次EEPROM的值就是变成0了!至于怎么变成0的,原因不知道。

网友C:
帮可怜的LZ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不确定是否有可能在上下电过程中EEPROM的值被清零了呢

楼主:
自己接着顶,大家支持下啊!!!!!: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