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电路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06):
C是微分的那个C,C1相位补偿。两个稳压管是限幅的。C使相位超前,固C1是超前补偿。电阻就不说了。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怎么个相位补偿,怎么个超前?这里实在不能理解 求解

网友B:
C是微分的那个C,C1相位补偿。两个稳压管是限幅的。C使相位超前,固C1是超前补偿。电阻就不说了。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电阻的作用就不说了,呵呵

网友A:
5#
我觉得电阻就是普通的用法,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楼主:
经过仿真,发现还是不明白,因为没有多大变化波形

网友C:
R'与运放的失调电流有关的

网友D:
R'是为了调整运放的失调,即在运放输入为0的情况下保证运放输出也是0。
C1是相位补偿的作用,相位补偿是为了让电路不发生震荡。满足两个条件电路就会震荡:1)增益为1以上;2)反馈回路转一圈相位偏差为360°。
相位补偿是针对2)这个情况,就是避免反馈环路转一圈相位偏差超过360°。

楼主:
多谢,已经明白了,现在问一下,c1是滞后补偿还是超前补偿?滞后补偿和超前补偿怎样判断?

网友E:
电容具有充放电的作用,在放电时就起到超前补偿,反之就是滞后补偿,是为了协调电压和电流的一致性

楼主:
C1是滞后补偿  对吧?它不也有充放电的过程,怎样理解

网友F:
R'调整运放的电流,C'起的是超前补偿电容、因为C已经是超前了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为什么是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