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乙类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1-07-06):
请问T4的作用是什么?再就是交流等效电路的时候R1,R2,T4组成的电路可以等效为短路吗?我看到模电书上是短路的 ,为什么呢

网友A:
Vbe倍增电路是为T1T2提供偏置,保证处于微导通,消除交越失真,T4的c e电压基本基本不随电流变化,交流等效可以看成短路

网友B:
T4的Vce与R1.R2的比例关系。Vce=(1+R1/R2)*0.7
由于Vce基本保持不变,所以在交流时看成短路。

楼主:
用R1和R2应该就可以提供偏置了吧?T4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刚学模电 很多不懂的

网友C:
2、3楼解释的已经很清楚了啊

楼主:
我知道 但我觉得R1,R2应该就可以提供偏置吧?T4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T4才是给T1T2提供稳定的偏置

网友D:
T4的作用应该是防止热击穿吧

网友E:
9# fuzengyue t4确实是消除交越失真的,防热击穿的是在输出的射级上加一个小电阻的!上图没有!

楼主:
T4防止热击穿?防止T1与T2吗?如果是这样的 那还不如直接在射级接电阻好点呢

网友F:
T4的集电极跟发射极的电压Vce4=(Vbe4 / R2)*(R1+R2);
它又等于T1的发射极电压加上T2的发射极电压,因此,起到热耦合的作用

网友G:
去除交越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