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科电子扩展电源输入模块产品系列 Corcom SR电源输入模块

楼主(2011-07-06):
泰科电子日前对其Corcom SR电源输入模块产品系列进行扩充,新增加了20A法兰安装型和压扣式两种版本,从而使该产品系列不再局限于先前的15A系列。

网友A:
这类交流电源插座符合IEC 60320标准,且配备C20电源线连接器和适合负载端连接的快速断开端子。

网友B:
SR系列电源输入模块可以在要求便捷、可靠连接的广泛应用中普遍用作电源连接器。这类设备可单独使用,或者与泰科电子的电源滤波器结合使用。

网友C:
其主要目标应用领域从家用电器、消费类电子产品到工业机械和通讯设备不等。

网友D:
该系列模块已通过UL认证和CSA认证,可用于20A/125VAC应用。

楼主:
它们还通过了VDE认证,适合16A/250VAC应用。该系列产品采用用于冷条件(70°C)下的一级元件。

网友E:
SR系列电源输入模块的外壳采用防火等级为94V-0级(UL认证)的热塑性塑料制成,且端子材料为镀镍黄铜或镀锡黄铜。

网友F:
SR
应用的广吗

网友G:
镀镍黄铜或镀锡黄铜有啥特性呢》?

网友H:
我刚知道呢

楼主:
呵呵,现在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