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还是不准

楼主(2011-07-06):
谁用过MSP430F2013 SD16,我把相关的寄存器都配置了,但是转换还是不准

网友A:
有多不准啊

楼主:
随着输入电压增大,感觉误差越大

楼主:
oid int_clk()
    {
        BCSCTL1 &= ~XTS;                //打开LFXT1并处于低频模式
        BCSCTL1 = RSEL0 + RSEL1 + RSEL2;//标称频率 RSELx = 7
        DCOCTL = DCO0 + DCO1;           //内部DCOx = 3 频率在(2.2 V/3 V) 0.80-1.50MHz之间
        DCOCTL = MOD0 + MOD1;           //调整频率
                                                         //(默认)MCLK时钟源为DCOCLK,SMCLK时钟源为DCOCLK
        do
            {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 = 0; i < 100; 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 ((IFG1 & OFIFG) != 0); //如果标志为1继续循环等待
        IFG1 &= ~OFIFG;
    }
//==============================================================================
//
void int_adc()
    {
        P1SEL |= 0X03;                            // 选择P1.0&P1.1第二功能
        SD16AE |= SD16AE1 + SD16AE0;              // SD16 External Input Enable P1.0&P1.1
        SD16CTL = SD16REFON+SD16SSEL_1;           // 1.2V ref, SMCLK
      //  SD16CTL &= ~SD16VMIDON + ~SD16LP;         // SD16 Switch Vmid Buffer off and not Low Power Mode Enable
        SD16CCTL0 |= SD16SNGL +  SD16IE + SD16UNI + SD16OSR_256;  // Single conv, enable interrupt,Unipolar(1) Mode,Channel x OverSampling Ratio 256
        SD16INCTL0 |= SD16INTDLY_0 + SD16INCH_0 + SD16GAIN_1;  // SD16 Interrupt after 4.Conversion,SD16 Input Channel select A0 ,Input Pre-Amplifier Gain Select *1
        for (i = 0; i < 0x3600; i++);             // Delay for 1.2V ref startup
    }

楼主:
请问有谁知道SD16 数字量与模拟量之间转换的数学表达式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精度和参考电压的精度关系很大的,内部的参考电压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如果需要高精度,需要外置高精度的参考源。

网友C:
我的使用表明2013的AD参考1.20V是蛮准的,规格书里给的参数也还不错,
VREF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 1.14 1.20 1.26 V。
你这里的问题可能出在:
SD16INCTL0 |= SD16INTDLY_0 + SD16INCH_0 + SD16GAIN_1;  // SD16 Interrupt after 4.Conversion,SD16 Input Channel select A0 ,Input Pre-Amplifier Gain Select *1

因为不知道你在前面有没有对SD16INCTL0 付值,如果有|=不会有清0的,而SD16INCTL0 对转换结果有一点影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精度主要看,您是要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内部参考源的这个范围,主要是针对不同芯片之间的电压误差;就每一片而且,还是电压值相当固定的。

楼主:
真是详细,谢谢

网友D:
和内部基准源的精度有关系

网友E(2011-08-11):
蛮好的,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