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耐压

楼主(2011-07-06):
请教下,一般钽电容耐压留多大的余量,18V的电源电压,用耐压25V的钽电容去耦,行不

网友A:
钽电容耐压一般取:2*Vin
铝电解电容一般取:1.5*Vin

所以18V电源,2*18V=36V,显然25V不够,应该选耐压50V的钽电容。

网友B:
降额30%-50%设计,12V以上电压最好不用钽电容

网友C:
为什么12v以上不用钽电容?

应该选择何种电容?

网友D:
问一下,去耦和耐压关系大吗?

网友C:
他的耐压选择 可能是主要出于对电路可靠性方面的考虑。和去耦性能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B:
从经验上考虑12V以上不用,影响电路可靠性

网友D:
6#
楼主最后说的是去耦。

网友E:
两倍足矣

网友C:
从经验上考虑12V以上不用,影响电路可靠性
引用 网友B:

那12v以上用什么电容去耦

网友F:
电解电容

网友E:
按照50%的降额用钽电容 ,可靠性没问题,我用过40V的,200度都没问题。

网友G:
钽电容耐压一般取:2*Vin
铝电解电容一般取:1.5*Vin
降额30%-50%设计,12V以上电压最好不用钽电容

学习了.

网友H:
要是去耦的话,一般电容要求不大,可以用瓷片电容!

网友I:
瓷片电容

网友J(2013-04-09):
18V的电源电压,采用额定电压为35V的钽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