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这样设置为什么功耗没有任何降低

楼主(2011-07-06):
用的CPLD是95288XL
把某些脚设置成PWR_MODE
但是功耗一点都没降低  是怎么回事
等我传图

楼主:
NET "Power_Led<0>"  LOC = "P117"  |PWR_MODE= LOW ;
NET "Power_Led<1>"  LOC = "P118"  |PWR_MODE= LOW;
NET "Power_Led<2>"  LOC = "P119"  |PWR_MODE= LOW ;
NET "Power_Led<3>"  LOC = "P120"  |PWR_MODE= LOW;
NET "R_W"  LOC = "P74"  ;
NET "Right_Hall<0>"  LOC = "P12"  ;
NET "Right_Hall<1>"  LOC = "P13"  ;
NET "Right_Hall<2>"  LOC = "P14"  ;
NET "Right_OUTA<0>"  LOC = "P56" | SLEW = SLOW  ;
NET "Right_OUTA<1>"  LOC = "P54" | SLEW = SLOW  ;
NET "Right_OUTB<0>"  LOC = "P53" | SLEW = SLOW  ;
NET "Right_OUTB<1>"  LOC = "P52" | SLEW = SLOW  ;
NET "Right_OUTC<0>"  LOC = "P51" | SLEW = SLOW  ;
NET "Right_OUTC<1>"  LOC = "P50" | SLEW = SLOW  ;
NET "Tail_Light<0>"  LOC = "P60" |PWR_MODE= LOW ;
NET "Tail_Light<1>"  LOC = "P61" |PWR_MODE= LOW ;
NET "Tail_Light<2>"  LOC = "P64" |PWR_MODE= LOW ;

这个是程序里面的设置 很多脚都设置成了:PWR_MODE= LOW ;

楼主:
这是CPLD编译后的资源分配

楼主:
Macrocells in low power mode(MCLP)  这个数量是7 ,之前改到过38个
但是发现功耗一点都没降低,搞不清白,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