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时考虑干扰或噪声问题

楼主(2011-07-06):
打算做个板实验下,试试某电路的几种形式 性能到底有何差别。

若用跳线帽 进行电路几种形式间的切换 ,会不会带来干扰或者噪声?

可不可以用跳线帽,不可以的话该如何做?

笨一些的办法就是单独做几个电路(就是这几个电路之间形式略有差别,比如多接与少接个电阻之类的差别,能用跳线帽的话 就可以只做1个电路,切换而已)

比如电路信号比较微弱,电路微弱,担心跳线帽加上的话 或者开关之类的加上,会产生多于的干扰,导致我不能正确比较电路几种形式的性能差别。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呢,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

没清楚的话,我回帖再描述。

楼主:
简而言之,跳线帽存在于电路中会影响微弱信号吗, 干扰或者噪声。
谢谢

网友A:
看你跳线作在什么地方,如果跳线在微弱信号部分,拿是铁定受到干扰。
如果是微弱信号放大后加入跳线,影响或许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