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了,请教大家个小问题

楼主(2011-07-06):
某款控制产品,通过下图电路控制空调(一般是立式工业空调)

控制器通过空调面板按键,来控制空调的开与关

但应用后,多地反馈发现,控制器控制空调开关没有问题。问题是,空调按键有时不能

正常使用,即人手动去按按键,空调不能正常开启;空调开启了,人手去按按键,空调

不能正常关闭。

本人水平有限,想不出所以然来,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不吝赐教!欢迎指导额

网友A:
没有见到你的实际电路,不好做评价。这类设计要求两套系统之间要有比较好的隔离。任何一方都不能“拉死”电路。
我的建议是:将按键彻底接管,按键信号不是直接到空调,而是送入你的控制系统,你的系统彻底控制空调。引线应该增加为4条或者3条,虽然比现在繁琐,但可以避免现有的问题。

网友B:
注意干扰问题。
如果空调的开机关机键引线太长,引入干扰,会导致失灵。
但是一般说来,开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R2阻值有点大,会导致吸合不了、触电吸合不够紧,触电吸合不够紧也容易损坏触点的。

楼主:
大家好像误解我意思了 ,我好像也没说明白~~~

控制电路控制空调的开关没有问题,也没有失灵现象。继电器也没有吸合不了的现象。
问题是人为手动去按空调开关按键会有失灵现象,就是有时该开的时候用手去按开关,空调开不了,同理该关的时候管不了。

网友D:
会不会继电器吸合时是先关了控制器电源,造成线包无法放电,而导致手动开光不起作用呢?
猜测而已!

网友C:
那多是按钮质量问题,有用到机械按钮的,任何产品就是高档的手机也多会出现按钮失灵的现象。

楼主:
这个解释很牵强啊,因为很多用过的客户都曾反馈过这个问题。
回复 网友C:
而且在我们产品未使用之前,空调面板按键未出现过此类现象

网友A:
你需要仔细分析空调按键的扫描方式了。IO ? 矩阵? AD?。然后再去考虑什么原因引起的。继电器的触电加上引线在AD方式下,有可能会带来问题的。这取决于相邻按键之间的“跨度”有多少。

网友E:
主要考虑干扰了,另外在不能动作时可以用表量测一下控制输出i/o口在按键按下时有没有输出高低电平。如能正确输出则可能是接口电路的参数设计有点问题,处于临界状态。

网友B:
很久很久以前,做手术室空调控制系统,按键是薄膜按键,走线比较长,也无法屏蔽的。
在家里试验都很好,东西到了现场,没有办法工作,以前的第一代产品倒是好的。
原来是为了节省成本,输出电路没有隔离,输出是和变频器的开关、电压输入等连在一起的。
变频器一工作,薄膜按键的扫描程序就乱了,GPIO被干扰了。
没有去过现场的人是不知道现场干扰有多大的,以后的设计,凡是按键电路必加电容滤波。
绝对不能相信软件滤波,软件滤波只能滤除偶尔的干扰,无法滤除连续的干扰。

楼主:
很久很久以前,做手术室空调控制系统,按键是薄膜按键,走线比较长,也无法屏蔽的。
在家里试验都很好,东西到了现场,没有办法工作,以前的第一代产品倒是好的。
原来是为了节省成本,输出电路没有隔离,输出是和变 ...
引用 网友B:
ls 的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