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屏的透明窗,用什么材料?能过EMC ?

楼主(2011-07-06):
主要是静电之类的,谢谢!

楼主:
抗静电、辐射
当然要接地良好了

楼主:
百度很牛啊,刚发的贴子
百度一下 “显示屏 EMC” ,就找到这个贴子。

网友A:
跟我另一个帖子一个想法,呵呵。

网友B:
这个容易,透明的聚碳酸酯即可,稍微厚度加大一点,不要留空气间隙或者空气间隙距离敏感部分远一点即可.

这个要求用透明的导电膜肯定不合算了.

楼主:
谢谢。也就是模具公司告诉我的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