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复式过流保护器件为锂离子电池提供尺寸和成本优势

楼主:
电路保护解决方案全球领导者泰科电子(Tyco Electronics)宣布推出金属混合聚合物正系数温度电阻(Metal Hybrid PPTC, MHP)技术,它可用于额定值在30VDC/30A以上的各种高速放电电池应用,比如无绳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和备用电源等。

楼主(2011-07-06):
MHP技术采用了一种新型混合电路保护方法,它将一个双金属保护器与一个聚合物正温度系数(PPTC)器件并连在一起。这种集成化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可自我恢复的过流保护方法,它利用PPTC器件的低阻抗来防止双金属保护器在更高电流时的电弧放电行为,同时通过加热双金属来保持它的开路和闭锁状态。

网友A:
由于锂离子(Li-ion)电池技术的发展,现在更小、更轻和更高功率的锂离子电池能够取代以前在高速放电电池应用中使用的镍镉或铅酸电池。这种趋势导致了高速放电锂离子电池应用市场的快速扩张,这也相应地形成了对能确保终端产品电池安全的、具有高性价比的高强度电路保护器件的需求。

网友B:
然而,很少有保护解决方案能够针对高速放电电池应用,而传统的电路保护技术往往体积大、复杂和/或价格昂贵。与之对应,MHP技术提供了一种通常电路保护方法所不能提供的高性价比和节省空间的器件。

网友C:
已规划的MHP器件产品系列的首款产品MHP30-36器件的最高额定值为36VDC/100A,其中在100A电流(25°C)时的动作时间不到5秒。该器件的保持电流是30A,初始阻抗低于2mOhms。

网友D:
与标准的断路器相比,MHP30-36器件则提供了卓越的消除电弧放电特性,而前者则必须通过限制开关循环的数量来解决,这是由于触点间产生的电弧放电可能对其造成损坏。该MHP30-36器件还能帮助减少实际应用中放电场效应管(FET)和相伴的散热片的数量,而这通常是通过使用IC+FET电池保护设计来实现的。

网友E:
“通过采用实用的小尺寸外形,MHP30-36提供了一种坚固耐用的、可自我恢复的电路保护解决方案,为电池组设计师和制造商们提供了一种优化空间、降低成本、增强安全性和帮助满足未来电池安全性要求的方法。”泰科电子全球电池市场经理Ty Bowman说。

网友F:
MHP器件技术能针对各种不同的应用进行配置,并且现在正开发能够支持更高电压(高达400VDC)和保持电流(60A)的器件。

网友G:
未来的设计都考虑什么呀

楼主:
在电动踏板车和轻型电动车(LEV)中使用的锂离子电池组的电池保护

网友F:
还有各种备用电源应用和非电池应用

楼主:
对,如电动马达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