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DR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1-07-06):
参考设计中说数据线和DM DQS 放一层
控制线放一层    地址线放一层。而且串接排阻都放在中间,如何能实现不换层那?
关键是串接33欧排阻,必定得打几次过孔。

目前完成控制线底层排阻也是底层,地址线顶层排阻也是顶层,数据线这块不知道怎么布线了

如图所示,绿色是已经布的地址线,黄色是已经布的控制线,飞线是数据线和DQS DMS线,保证这些线在同一层。

另外也请教各位这个布线存在的问题,谢谢。

附件是截图

网友A:
不换层显然不可能的,内存条上不也都换层的吗。
数据线要求比地址和控制线更高些,所以最好ddr片子转180度,让数据线短一些。并且数据线优先布在顶层减少过孔。数据线和DM DQS还要注意等长。

网友B:
sdram and RPX靠近驱动器放置。

其它参考2L.

网友C:
1,走任何层都可以,主要是将地的参考平面设置好,保证回流路径最短和完整,不能跨接有其它的信号和电源平面。
2,等长的要求要看你的CLK是多少。另外你ram datasheet上的Th 和 Tsu的时间是多好,这样可以计算出你的等长的合适数值出来。并不是数据线比地址线的要求更高些。

网友D:
飞思卡尔下载《 DDR2硬件和布线指南》里边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E:
你这好像是allegro画的吧,lz

网友F(2012-01-26):
回复 网友C: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