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是否正常起振

楼主(2011-07-06):
晶振是否正常起振要满足哪些条件,频率?电压?
16M的晶振,用示波器看波形,频率倒是16MHZ,但电压只有几十mv,电源电压为3.3v,这样晶振是否正常起振?
用仿真器调试,程序总是报告晶振失效,OFIFG为1,不知怎么回事?是不是电压不够,让单片机以为晶振没起振?
这个才是程序刚开始,还没有对寄存器进行任何设置,应该跟程序没关系吧;
但是电路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
看到以前的帖子,说电压大概在1/2VCC,也有说在0.6*VCC左右的,不知道是不是适合所有的单片机,还是说这跟单片机就没关系,但无论怎样我这个几十mv的电压肯定不够

楼主:
留个记号,明天看看单片机内部的振荡电路

网友A:
应该是是不正常,但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你可以分析一下:
   1. 由于晶振本身的负荷能力很小,频率越高,负荷能力越小。你使用示波器测量晶振的幅值有点不妥,即便你用1:10探头,输入阻抗才10M欧,会引起很大的衰减。
   2. 你使用的负载电容是否合适,如果电容容量过大,会加重晶振的负荷,幅值会降低。
   3. 你PCB上晶振的引线是否过长,过长的话,会增加晶振的负载电阻,同时会增加分布电容,同样会增加晶振的负荷。
   4. 你单片机内部晶振的振荡模式选择是否合适?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
   5. 你选用的晶振是高Q值的,还是低Q值的?
   6. 我曾经问过晶振厂家的工程师,他们都说晶振的振幅在(1/3—1/5)Vcc最合适,当然,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误差除外。

楼主:
TO 4L:
1、目前除了示波器没有更好的测量工具了;
2、电容是匹配的,22pf、30pf都试过;
3、引线可以说不能再短了,离单片机引脚很近;
4、振荡模式设置正确;
5、这个不清楚,晶振是在淘宝上买的,但以前用8M的也没事;
6、我也想是不是电压过低,让单片机以为晶振没起振。

网友B:
能看到波形应该起振了,我用的arm9芯片晶振幅度就很低

网友C:
这个电压当然不正常,但首先要确认你的测量方法要正确,避免将测试环节的分布参数引入振荡电路,否则会影响振荡电路的特性,最好用门电路将晶振信号缓冲一下再测试,而晶振电路的元件选型务必仔细看器件手册中的相关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示波器测的,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单片机为430中的249,之前用149、8M,晶振这块正常,现在换成249,软件设置也做了更改,还是有问题

楼主:
我也并过1M的电阻,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示波器测的,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单片机为430中的249,之前用149、8M,晶振这块正常,现在换成249,软件设置也做了更改,还是有问题 ...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的探头会引入分布参数,如果晶振电路本身工作状态不佳影响会更明显。选择晶体除频率外要注意负载电容参数,有些晶体振荡器对晶体的负载电容指标很敏感,而且跟匹配电容的选择有关。

楼主:
如果说的更标准些,我用的应该是晶体,振荡电路已集成在单片机内部,只是习惯了,一直叫晶振。
原因找到了,有个寄存器没注意到,应该检测晶体之前更改默认值的。
其实我是做硬件的,一出问题“软件”就找我,很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郁闷。
现在又有个问题,EEPROM换了个牌子,以前是ATMEL,现在是安美森的,但都是24C16,管脚兼容,我认为没有问题,但现在程序进不到EEPROM里面去,又来找我了,我确认一遍,焊接完好,没有虚焊,线路都通,建议从单片机上查找(单片机型号做过更改),但态度不是那么让人舒服……
看来我也要学习软件了,这样说话才更有“底气”,哎……

网友A:
回复 网友D:

:lol  楼主生气了,稍安勿躁!
     我认为生产方面出了质量问题,首先找的是硬件工程师是正确的,再有硬件工程师去找软件工程师沟通。因为普通人(即不懂技术的人士)一般是从表面看问题,懂行的人从内核去分析的。
     还有,你的EEPROM更换了牌号,很有可能出问题,应该是软件问题。

楼主:
TO 12L:
现在还不是生产的时候,还在研发阶段,软硬件分开做的。如果出现问题,还是心平气和的沟通比较好,但总是事与愿违,没办法,遇到了,躲也躲不掉,只能尽量克制一下自己了。
关于EEPROM,我还不太了解,个人认为换了牌号,应该不会出问题吧,管脚是一样的,而且A0~A2都接地、WP也接地;软件上,如果单片机不改型号的话,是不是也不会出问题,而单片机改了型号,仅仅跟单片机有关呢?

网友E:
单片机都改了,那频率有没有改?时序是否还对呢?

楼主:
频率改了,原来是8M,现在16M;
跟EEPROM型号有关吗?如果不改EEPROM,是不是也会出问题?

楼主:
程序不懂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