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叔可以形象的解释一下channal和width的关系与区别

楼主(2011-07-06):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问有多少个通道
第二个应该是问这个通道的宽度
比如说AT91RM9200有PDC Channel 0与PDC Channel 1共2个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annal是不是就是有多少个引脚的意思,width就是1个channal有多少位?:)

网友B:
:lol
一个四车道的公路(channel)的width是4.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您说说,硬件上是几根引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