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构成的积分器有问题?

楼主(2011-07-06):
电路图如下,采用multisim仿真,输入为正弦波,很正常。不知道为什么输出信号波形幅度达到1000V,而且很平坦。难道是因为multisim软件本身的缺陷?还是因为元件选择不正确?求解释……

网友A:
仿真当然是有错误,你的电路也有错误.

楼主:
仿真当然是有错误,你的电路也有错误.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错误啊?求指教

网友A:
实际运放总存在失调,LM324更是失调较大的普通运放型号.
由于存在失调,此电路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又没有直流反馈,工作过程中必定不断向输出正方向或者负方向漂移,直到运放输出饱和,此时运放输出保持为零(电源负端)或者为电源正端(对LM324要减去约1.5V).
实际的积分电路,积分电容必须有放电电路,以使积分开始时电路有确定状态.或者积分电容两端并联电阻(加入直流反馈),构成近似积分器.

楼主:
实际运放总存在失调,LM324更是失调较大的普通运放型号.
由于存在失调,此电路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又没有直流反馈,工作过程中必定不断向输出正方向或者负方向漂移,直到运放输出饱和,此时运放输出保持为零(电源负端) ...
引用 网友A:

你说,LM324失调较大,那么它适合做微弱音频信号的前置放大吗?那什么芯片更适合呢?模拟方面比较差,谢了

网友A:
LM324可以用于音频前置放大,不过更常用NE5532.
NE5532的单位增益带宽较LM324好得多.

网友A:
音频放大电路中绝对不会用到积分器.

楼主:
音频放大电路中绝对不会用到积分器.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

网友B:
看样子LZ搭的电路本来就是玩玩的,对正弦信号进行积分是求取什么?是求取正弦信号中的直流偏移量吗?

楼主:
看样子LZ搭的电路本来就是玩玩的,对正弦信号进行积分是求取什么?是求取正弦信号中的直流偏移量吗?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验证一下积分电路,本来应该加矩形波的,但好像multisim中没有……

网友A:
11楼:
不可能没有矩形波信号源

楼主:
11楼:
不可能没有矩形波信号源
引用 网友A:

有 都是从0V到正电平,没有那种从负到正的

网友C(2011-10-22):
回复 楼主:
我和你有过类似的错误,也是这样搭了个错的电路(需要在同相端分1/2Vcc),但Multisim10却给出了正确的结果,按图焊了块板,测试,NG。后在网上查了324资料,才知是仿真有误,但为什么会这样,我也在求解。用另一软micro-cap仿真稍好一点。

网友D:
在电容两端并联电阻,限制低频增益

网友E:
回13楼sdu_yqc,
multisim有矩形波,使用multisim的信号发生器即可。

网友F(2014-07-26):
有没有完整的一点的电路图啊,关于用lm324做的积分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完整的一点的电路图啊,关于用lm324做的积分电路

输入信号如果是正弦波,积分后的形状完全一样。一般用方波观察积分器。
积分电容一般要并联一个大电阻,给Ib和电容漏电流提供通路,运放在工作时必须是直流闭环。
当然也可以暂时直流开环,那样就有工作时间限制,要在积分电容上加个开关。
示波器的连线要选不同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