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功放电路行不行?

楼主(2011-07-06):
NE55320前级,TDA2030后级,用笔记本USB5V的输出与三极管TIP41C来控制板子的的电源开关,这部分可能有错,但一时不知道如何改,希望大家指点下。自己新手,错了不要笑,可以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因为要用到负电压,自己想了下,用24V输出给7812后得到12v作为电路的公共端,给需要的-12V的接24v的地,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啊?

网友A:
2楼:
你的电源方案与正负12V电源方案是不同的.
你的电源方案,电流只能从电源的"地"流出,而正负12V电源方案的"地"电流可以双向流动.

楼主:
呵呵,是哦,从压差上来说貌似可以,单从回路来看确实不行,谢谢!

网友B:
用单电源吧

网友C:
这个电源设计的,高手都看不懂。

网友D:
由24V转化为双12V,为功放供电,,光靠7812来转换成参巧地完全不行的,,,,24V是流不进7812输出形成的地端的.

如果要用24V供电,,,,可以把TDA 2030 接成OTL 的放大形式(你现在的是OCL形式),,这样做问题 都解决了....

USB的5V控制TIP管子,,,输出端也就是5V......不会有24V....不能作开关...

网友E:
该用单电源电路或者使用正规的正负电源。

楼主:
非常谢谢7楼的,给我指点,需再三思虑。

网友F:
这个电路很多问题,最明显的是D12、D22接反了,前面的两组运放没有直流通路,不能正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