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低功耗的段式LCD驱动芯片,要大于200段的

楼主(2011-07-06):
请大家推荐低功耗的段式LCD驱动芯片,要大于200段的,
是这样的,主控MCU选用的STM32L152v8,但是其320段得LCD驱动还是不够用,
大家说说还有什么其他驱动芯片了,要大于200段得,而且功耗低。

另外不考虑再扩展带LCD驱动的MCU,例如430,stm32L等,只想在系统里用一个MCU.

谢谢 大家

网友A:
好像合泰HT1622合适,如果320段都不够用,还是换个不带lcd驱动mcu,用一个显示驱动片子ht1626.
还有就是实在想不明白,什么样的显示板要用这么多的段?直接用点阵屏得了

楼主:
HT1626是768段得,之前看过和泰所有的产品,耗电巨大:150-300uA
我的系统电池供电,不太适合啊,

至于为何用这么多段位,我也很无语,客户是上帝,他说必须要这个,我没办法啊

网友B:
到合泰官网找找吧,应该有的,没有的话就找飞利浦的,一定有的

网友C:
我也一直再找这类段式LCD驱动芯片,不过总终于给我找到了.而且功耗很低(不到10uA,是指主MCU睡眠时,但LCD继续显示时的电流).我看到它的网站,也有答于200段的,只是下载不了它的规格书,下面是我所需要的4*32的段式LCD驱动芯片规搁书.
    你到它的官方网站www.titanmec.com看一下.

网友D:
320段? 这是神马LCD屏?点阵的?

网友C(2011-08-05):
段式LCD驱动芯片.

网友E:
1625,你搜搜这个芯片!

网友F(2011-11-22):
楼主找到解决的ic了没?希望和楼主交流下

网友G(2013-07-18):
STM8L152系列的,应该可以

网友H(2015-02-11):
这么多段数,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