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STM32 内存管理 实现了malloc,free,remalloc等函数

楼主(2011-07-07):
这两天写的一个STM32上的内存管理函数,实现了malloc和free以及remalloc几个函数.还实现了一个内存使用率查询的函数.

实验环境:ALIENTEK STM32 Mini 开发板
思路如下:
将内存分块管理.
内存池等分为固定大小的内存块.
建立一个内存状态表,对应每个块,有多少个块,状态表就有多少个元素,一一对应.
通过状态表的值判断该块内存是否可用(为0则表示可用,为其他值则表示被占用了,而且占用的内存块数量,就是该值的数字)

初始化的时候,状态表的值全0,代表所有的内存块都未被占用.当需要分配的时候,malloc从内存块的最高地址往下查找,查找到连续的空内存大于等于要分配的内存的时候,结束此次分配,返回地址给要分配的指针,完成一次malloc. free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只要找到所分配的内存对应在状态表的位置,然后把状态表的值清0,及实现free.

内存使用率则通过查询状态表有多少个非0值,来计算占用率.

代码如下:
malloc.h头文件:
#ifndef __MALLOC_H
#define __MALLOC_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ALIENTEK 开发板
//内存管理 代码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创建日期:2011/7/5
//版本:V1.0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正点原子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没有更新信息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ifndef NULL
#define NULL 0
#endif
#define MEM_BLOCK_SIZE   32          //内存块大小为32字节
#define MAX_MEM_SIZE   10*1024       //最大管理内存 10K
#define MEM_ALLOC_TABLE_SIZE MAX_MEM_SIZE/MEM_BLOCK_SIZE //内存表大小
//内存管理控制器
struct _m_mallco_dev
{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u8 (*perused)(void);         //内存使用率
u8  membase[MAX_MEM_SIZE];   //内存池
u16 memmap[MEM_ALLOC_TABLE_SIZE];  //内存管理状态表
u8  memrdy;        //内存管理是否就绪
};
extern struct _m_mallco_dev mallco_dev;  //在mallco.c里面定义
void mymemset(void *s,u8 c,u32 count);  //设置内存
void mymemcpy(void *des,void *src,u32 n);//复制内存
void mem_init(void);      //内存管理初始化函数(外/内部调用)
u32 mem_malloc(u32 size);     //内存分配(内部调用)
u8 mem_free(u32 offset);     //内存释放(内部调用)
u8 mem_perused(void);      //获得内存使用率(外/内部调用)
////////////////////////////////////////////////////////////////////////////////
//用户调用函数
void myfree(void *ptr);       //内存释放(外部调用)
void *mymalloc(u32 size);     //内存分配(外部调用)
void *myrealloc(void *ptr,u32 size);  //重新分配内存(外部调用)

#endif

malloc.c文件:
#include "malloc.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ALIENTEK 开发板
//内存管理 代码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创建日期:2011/7/5
//版本:V1.0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正点原子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没有更新信息
//////////////////////////////////////////////////////////////////////////////////
//内存管理控制器
struct _m_mallco_dev mallco_dev=
{
mem_init, //内存初始化
mem_perused,//内存使用率
0,   //内存池
0,   //内存管理状态表
0,     //内存管理未就绪
};
//复制内存
//*des:目的地址
//*src:源地址
//n:需要复制的内存长度(字节为单位)
void memcpy(void *des,void *src,u32 n)
{
    u8 *xdes=des;
u8 *xsrc=src;
    while(n--)*xdes++=*xsrc++;
}
//设置内存
//*s:内存首地址
//c :要设置的值
//count:需要设置的内存大小(字节为单位)
void memset(void *s,u8 c,u32 count)
{
    u8 *xs = s;
    while(count--)*xs++=c;
}
//内存管理初始化
void mem_init(void)
{
    memset(mallco_dev.membase, 0, sizeof(mallco_dev.membase));//内存池素有数据清零
    mallco_dev.memrdy=1;//内存管理初始化OK
}
//获取内存使用率
//返回值:使用率(0~100)
u8 mem_perused(void)
{
    u16 used=0;
    u32 i;
    for(i=0;i<MEM_ALLOC_TABLE_SIZE;i++)
    {
        if(mallco_dev.memmap)used++;
    }
    return used*100/MEM_ALLOC_TABLE_SIZE;
}
//内存分配(内部调用)
//size:要分配的内存大小(字节)
//返回值:0XFFFFFFFF,代表错误;其他,内存偏移地址
u32 mem_malloc(u32 size)
{
    signed long offset=0;
    u16 nmemb; //需要的内存块数
u16 cmemb=0;//连续空内存块数
    u32 i;
    if(!mallco_dev.memrdy)mallco_dev.init();//未初始化,先执行初始化
    if(size==0)return 0XFFFFFFFF;//不需要分配
    nmemb=size/MEM_BLOCK_SIZE;   //获取需要分配的连续内存块数
    if(size%MEM_BLOCK_SIZE)nmemb++;
    for(offset=MEM_ALLOC_TABLE_SIZE-1;offset>=0;offset--)//搜索整个内存控制区
    {
  if(!mallco_dev.memmap[offset])cmemb++; //连续空内存块数增加
  else cmemb=0;       //连续内存块清零
  if(cmemb==nmemb)      //找到了连续nmemb个空内存块
  {
            for(i=0;i<nmemb;i++)      //标注内存块非空
            {
                mallco_dev.memmap[offset+i]=nmemb;
            }
            return (offset*MEM_BLOCK_SIZE);//返回偏移地址
  }
    }
    return 0XFFFFFFFF;//未找到符合分配条件的内存块
}
//释放内存(内部调用)
//offset:内存地址偏移
//返回值:0,释放成功;1,释放失败;
u8 mem_free(u32 offset)
{
    int i;
    if(!mallco_dev.memrdy)//未初始化,先执行初始化
{
  mallco_dev.init();
        return 1;//未初始化
    }
    if(offset<MAX_MEM_SIZE)//偏移在内存池内.
    {
        int index=offset/MEM_BLOCK_SIZE;//偏移所在内存块号码
        int nmemb=mallco_dev.memmap[index];   //内存块数量
        for(i=0;i<nmemb;i++)     //内存块清零
        {
            mallco_dev.memmap[index+i]=0;
        }
        return 0;
    }else return 2;//偏移超区了.
}
//释放内存(外部调用)
//ptr:内存首地址
void myfree(void *ptr)
{
u32 offset;
    if(ptr==NULL)return;//地址为0.
    offset=(u32)ptr-(u32)&mallco_dev.membase;
    mem_free(offset);//释放内存
}
//分配内存(外部调用)
//size:内存大小(字节)
//返回值:分配到的内存首地址.
void *mymalloc(u32 size)
{
    u32 offset;
    offset=mem_malloc(size);
    if(offset==0XFFFFFFFF)return NULL;
    else return (void*)((u32)&mallco_dev.membase+offset);
}
//重新分配内存(外部调用)
//*ptr:旧内存首地址
//size:要分配的内存大小(字节)
//返回值:新分配到的内存首地址.
void *myrealloc(void *ptr,u32 size)
{
    u32 offset;
    offset=mem_malloc(size);
    if(offset==0XFFFFFFFF)return NULL;
    else
    {
        memcpy((void*)((u32)&mallco_dev.membase+offset),ptr,size);//拷贝旧内存内容到新内存
        myfree(ptr);               //释放旧内存
        return (void*)((u32)&mallco_dev.membase+offset);          //返回新内存首地址
    }
}

最后测试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8 *ptr;
u16 *ptr1;
u32 *ptr2;
  u32 *ptr3;

u8 i;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LED_Init();
  //LCD_Init();
ptr=(u8*)mymalloc(100);
if(*ptr)i=0;
i=mallco_dev.perused();//查看使用率
ptr1=(u16*)mymalloc(2*100);
i=mallco_dev.perused();//查看使用率
ptr2=(u32*)mymalloc(4*100);
i=mallco_dev.perused();//查看使用率
myfree(ptr);
i=mallco_dev.perused();//查看使用率
ptr3=(u32*)mymalloc(4*20);
i=mallco_dev.perused();//查看使用率
myfree(ptr1);
i=mallco_dev.perused();//查看使用率
ptr=(u8*)mymalloc(8*32);

myfree(ptr2);
i=mallco_dev.perused();//查看使用率
myfree(ptr3);
i=mallco_dev.perused();//查看使用率
if(i)i=0;
usmart_dev.init();
POINT_COLOR=RED;
   while(1)
{
  LED0=!LED0;
  delay_ms(500);
}
}

欢迎大家在自己的工程里面使用该内存管理代码,如有任何疑问,请回帖!谢谢.

网友A:
同志 你很有想法! 那好像是C++才有的函数

网友B:
2# eydj2008 C中有这个函数,你说的C++的NEW函数吧

网友C:
不错,楼主的确是很有想法

网友D:
先看看,暂时还没完全明白

网友E:
楼主的思路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F:
内存这玩意暂时还是没搞清楚,不过查询空位置这个倒是明白点。以后慢慢学着!

网友G:
这个要自己写,估计楼主花了不少时间吧,貌似很难

网友H:
思路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I:
仔细看了几遍,还是没完全看明白,不错总体思路还是弄清楚了

网友J:
画了不少心血,不错,不过如果不是用os,内存碎片,还有内存的申请不成功等问题,都是很麻烦的事!

网友K:
不用这么费神,RT-thread已很稳定的了,非常方便的。

网友L(2013-07-17):
这篇**相当的不错,如果能修正几个问题就更加完美了。
里面的函数存在几个问题,先列出如下:
1.u8 mem_perused(void)
{
    u16 used=0;
    u32 i;
    for(i=0;i<MEM_ALLOC_TABLE_SIZE;i++)
    {
        if(mallco_dev.memmap)used++;
    }
    return used*100/MEM_ALLOC_TABLE_SIZE;
}
这个函数存在明显的不足的地方, if(mallco_dev.memmap)used++; 应该改为 if(mallco_dev.memmap)used++;
2.该函数的返回值,建议多加几个括号。return (used*100)/(MEM_ALLOC_TABLE_SIZE);

3.建议在
void mem_init(void)
{
    memset(mallco_dev.membase, 0, sizeof(mallco_dev.membase));//内存池素有数据清零
    mallco_dev.memrdy=1;//内存管理初始化OK
}
多加一句初始化代码:memset(mallco_dev.memmap , 0, sizeof(mallco_dev.memmap ));

网友M(2013-08-27):
引用 网友A:
同志 你很有想法! 那好像是C++才有的函数

兄弟,看你是不是玩多任务程序类的。这个很有用。并不是某个语言才需要的。

网友M:
PS:我也写过内存管理算法,楼主的算法对于解决内存碎片问题没怎么处理好,只是简单地索引空闲区位图然后分配内存。
建议算法改成这样:小块内存分配使用位图索引,大块内存分配使用动态链表(链表个数也是动态的,目的是空闲区合并)。我当时写这个算法用了2个小时,但调试用了10个小时。对内存管理算法的研究有助于程序质量的提高。个人觉得,你这个算法程序麻麻地

网友N:
if(mallco_dev.memmap)used++; 应该改为 if(mallco_dev.memmap[i])used++;吧

网友N:
整体来说楼主的思路还比较简单明了,适合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兄弟,看你是不是玩多任务程序类的。这个很有用。并不是某个语言才需要的。 ...

用系统 才会用到动态申请内存的情况 现在只用到 函数申请 随函数消毁而消毁
要么就是静态变量 这个在单片机里面常用
我个人觉得 练习 这些函数是不错的主意
但真正要用 应该可以直接调用这个库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写。

网友D:
很给力,值得参考的代码

网友O:
好东西   需要好好学一学   谢谢了  楼主   资料不错

网友P:
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楼主(2014-01-20):
引用 网友P:
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谢谢支持

网友Q:
学习一下。有了这个玩意,链表,树图那都不是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自己写,估计楼主花了不少时间吧,貌似很难

:) 很多地方要用,所以必须写。。。

网友R:
楼主提供的思路简捷、明了。 谢谢楼主分享好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提供的思路简捷、明了。 谢谢楼主分享好经验!

我们资料都是开源的,呵呵。。

楼主(2015-03-25):
一直在我们开发板上面提供给用户用,非常好用想

网友S:
楼主太厉害了啊 帮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