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第二功能

楼主(2011-07-07):
我们的产品用PT100热电阻测温的,当对着热电阻的引线开对讲机时,显示的温度数很不稳定,但当用万用表的mV 档测热电阻的电压时,再打对讲机,显示的温度一点都不跳了,拿下万用表又不行了,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电压,相当于在热电偶并联一个无穷大的电阻,万用表本身成为一个电流源

楼主:
万用表为什莫会是电流源啊?

网友B:
热电阻感应了无线信号,所以输出变化很大,万用表相当于一个滤波器吧

网友B:
并一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C:
万用表也是一个天线,跟热电阻的感应的信号刚好抵消。

楼主:
并电容没用

网友D:
接入万用表时提供了一个高频旁路,所以干扰降低,加小电容即可实现同样效果,但要注意安装位置,需尽量靠近后级电路的输入端,同时提供一个低阻抗的地泄放回路。

楼主:
“但要注意安装位置,需尽量靠近后级电路的输入端”怎么理解啊?不安装在热电阻的接线端子处啊?小电容小到多少啊?是跨在热电阻两根线间,还是两根线到地间?

楼主:
chunyang老师,在点化一下吧

网友D:
平衡式输入要分别对地接一个数Kpf的电容。

楼主:
chunyang老师,不行啊,4,7nF   3.3nF的我都试了,不行啊,还是对讲机天线放在PT100的链接线上,一按通话键,显示的温度就没了

楼主:
我是在J4的两脚对地接的

网友E:
做手机的专家告诉你,输入回路加滤波,放大部分也要加滤波。
滤波电路有讲究的,电感比如39nH,电容10P到39P左右。
加滤波也要技巧的,要遵循RF原则,很长的引线电容是不行的。
PCB布线也很讲究。干扰很强,还需要屏蔽。

网友F:
这个干扰与PCB也有很大关系。

我原来布线不好时,一开对讲机,可以让变送器死机。

重新调整,可以让输出的电流变化在1~2uA(全量程4~20mA)。

传感器的输入也是如此,一方面电路上要有滤波,另一外面,注意PCB的布局和模数隔离,单点共地。

网友G:
啊,还有这样的用处.学习了.

网友H:
楼主这个图看不明白,IEXC0电流输出的,接个运放是什么呢?如果是电压输出,那B5-B8接入不是影响测量结果了吗?那还是平衡输入吗?

网友:
给PT100的引线加屏蔽。

网友I:
楼主的PT100应该改为4线的,不要用2线的热电阻。

网友J:
我有时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产品,用手去摸着,一些噪声就没有了。手一拿开,就有噪声

跟楼主这个类似

楼主:
16楼的老师,你好,我的变送器输出也是4-20mA的,一打对讲机输出就变成0了,我都搞了尽4个月了,还是看不到方向啊,点化一下我吧

网友K:
用对讲机频率频率折算下来的波长好像刚好是70多cm,1/4波长 刚好跟板子尺寸相近。
你把万用表搭上去,改变了板子的等效的天线线长,相当于改变了接受天线的响应频率。影响变小。

这个一点点排查吧。
端口滤波,C13加大到1uF;
电源是否受影响是主因?
运放是否震荡了?
太多因素了。
你这个电路基本上只能是实验室用用。作为产品还不行。

网友F:
16楼的老师,你好,我的变送器输出也是4-20mA的,一打对讲机输出就变成0了,我都搞了尽4个月了,还是看不到方向啊,点化一下我吧
引用 楼主:

在PCB设计时,最好能有完整的地平面面,模、数地分开,可以的情况下在电源的地处汇合或者在ADC的芯片下连接在一起,注意是单点,不能让数字部分的电流流过模拟部分再回到电源处,如果可以用4层板,除打样贵些外,在实际产品中,面积不大的情况下,还是物有所值的。

此外,这个与电流环的控制电路、相关芯片的选型也有关系,这个具体看个案了。

我也不是老师,正在学习中。。。。。。

网友L:
电源地接大地,不要悬空,你试验一下。

楼主:
25楼老师,这个电路是ADI官网上的资料啊,为什么不能用于现场啊?

楼主:
liping_88老师,你的建议除了用4层板外,我都做了,效果不大啊,我刚开始用的是AD421做DAC输出的,对电源线打对讲机,AD421就死掉了,整个电路都不工作了,后来又抄了别人的板子,老外的,4-0mA处理这块全是分立原件做的,电源这块是解决了,但PT100采集端问题很大啊,打对讲机,8mA都变成4mA 了

楼主:
我们5楼没接地点啊,三眼插座都是摆设

楼主:
还有我的板子长15cm,宽8cm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把与ADC采集相差的原理图与PCB部分贴上来看看,也许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F:
不好意思,原理图我没看懂。

P1应该是接PT100的吧,D2和D3是否为一样的产生的电压,是怎样让PT100工作的?

U4应该是CPU,U1做信号隔离的,U3隔离左右两边的电源,但ADC与CPU部分的地,是在什么地方连接在一起的,我没看清楚。

此外,ADC部分的底层(蓝色)要尽量完整,如果只看底层,目前的地是被切割得比较厉害的。

或许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实验,用一板完整敷铜或其它的屏蔽板贴到你的ADC部分,与AGND连接起来,看看效果。

本人经验也不是很多,这些建议供你参考。

楼主:
模拟地和数字地就在U6那个丝印字符下面,底层用0欧电阻相连的。U5D后面不是有个R111分压电阻吗。这样不就是一个分压电路了,

楼主:
Pt100和板子之间不是有一段长电缆吗,只要对讲机天线贴着这段电缆打,4-20mA电流就变,稍微有一点距离都没事,PCB是金属外壳封闭的,应该不是辐射干扰,是PT100引线上的传导干扰吧

网友F:
模拟地和数字地就在U6那个丝印字符下面,底层用0欧电阻相连的。U5D后面不是有个R111分压电阻吗。这样不就是一个分压电路了,
引用 楼主:

D2和D3如果是相同的稳压管,那么在PT100两端的电压是一样的,没有压降,应该不存在分压了。

网友F:
Pt100和板子之间不是有一段长电缆吗,只要对讲机天线贴着这段电缆打,4-20mA电流就变,稍微有一点距离都没事,PCB是金属外壳封闭的,应该不是辐射干扰,是PT100引线上的传导干扰吧 ...
引用 楼主:

你在顶层,用地线画了一个圈,这种做法是为了扰干扰吗?

感觉会有天线效应,增加干扰。可以将环路切断,测试一下,看看情况。

另外,顺便说一下,地与大地(PE)之间距离太近。

楼主:
D1,D2一个1.2V一个2.5V,原来画的板子四周没有一圈地的,看干扰不行,这次加了一圈地,还是不行,PT100应该如何供电,对干扰好呢?

网友F:
D1,D2一个1.2V一个2.5V,原来画的板子四周没有一圈地的,看干扰不行,这次加了一圈地,还是不行,PT100应该如何供电,对干扰好呢?
引用 楼主:

用得多的是恒流加比例测量。

有没有可能你把PCB发给我,我帮你把ADC部分改一下,看看效果。

打一次样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F:
我的邮箱:ldlp@163.com

我用的是Protel SE

楼主:
好了,发你了,横流源是用运放做的吗?有抗扰强的 接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