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内部震荡器的问题

楼主(2011-07-07):
我原来使用外部晶体。现在想用内部震荡器来替代(节省成本)。原来的晶体是4MHz,能直接改吗?不想修改程序,只改配置字,这样原来的定时器,还有很多与时序有关的参数都不用改了。可以改吗?高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单片机是什么型号,如果该单片机有内部晶振可以直接改配置字,再修改晶振寄存器即可得到你的频率

网友B:
有些有自带的,有些没有自带的,修改方法如上

网友C:
原来的晶体就是4M的么?注意在时钟精度和启动速度上的差别就可以了。

网友D:
只要该型号有内部振荡,并且默认的寄存器配置为4M频率则可以,但一般都是上电自动配置不一定是4M,此时需要加1~2行代码配置一下,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