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接二极管有什么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07):
差模过压保护,正常情况是不起作用的

楼主:
差模过压保护
差模怎么会过压呢,正负不是一直相等的吗?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谢了

网友B:
谁告诉你正负一直相等的,运放有工作在线性区和非线性区,如果工作在后者那么就不相等了

网友C:
运放的反相端和输出端接在一起,某种情况下从后续电路串到反相端的电压和正向端的差模超过运放的范围,就损坏运放。所以加两个二极管作为运放输入保护。

网友D:
输入如果超出正负电源(比如在打雷的时候、刚刚接上测试端子的静电),就需要这种保护。保护是与串联的100k电阻共同完成的,因此若保护电压要求高,100k电阻也要耐压高的,否则击穿了也起不到保护作用。电阻都有最大耐压的。

网友E:
某些型号运放,厂家已经将两支二极管集成到芯片内部,例如NE5532(不是所有厂家的NE5532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