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科电子推出业界首款可回流焊热保护(RTP)器件

楼主(2011-07-07):
泰科电子(Tyco Electronics)推出一项突破性技术,可使制造商们将表面贴装的热保护器件纳入到他们符合RoHS规范的标准回流焊组装工艺中。制造商们将因由手工装配过渡到具有高性价比的表面贴装器件(SMD)工艺而节省了大量费用。

网友A:
此款可回流焊热保护(Reflowable Thermal Protection,RTP)器件采用业界标准的元件贴裝和无铅回流焊设备,可使该器件能够被快速而简易地安装。

网友B:
该RTP器件的独特性能在于它能够承受住多次峰值温度远超过200°C的回流焊,然而当它在实际应用检测到温度超过200°C时就会形成开路。

网友C:
此次推出的RTP产品系列中的首款器件是RTP200R120SA (RTP200),它有助于满足汽车电子采用的AECQ规范中一些最严格的要求。该RTP200器件可被用来取代汽车设计中经常使用的功率场效应管(FET)、继电器和重型散热器等冗長多餘器件,同时还为IT服务器、通信电源和其他工业应用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的解决方案。

网友D:
该RTP器件有助于防止由电容、集成电路(IC)、电阻和其他功率元件破裂和失效而产生的热散失损坏,或者防止由任何腐蚀引起的热效应。

网友E:
这款RTP200器件带有一个仅为1.2mOhm(典型)的低串联电阻,以及高电流直流中断额定值,其中16V直流电压下为200A,32V直流电压下为100A。这款热保护器件被用来帮助满足各个汽车电力电子系统中的可靠性要求,包括ABS、冷却风扇和动力转向系统。R

网友F:
RTP200器件的200°C开路温度有助于防止误触发动作和提升系统可靠性,因为这个温度值高于大部分正常发挥功能的电子产品的正常运行范围,但低于典型的无铅焊料的熔点。因此,如果周围的元器件正在它们的目标温度范围内运行,RTP200器件将不会断开,但是它会在温度升高到一个元器件将脱焊而产生了意外短路潜在风险之前产生断路。

网友G:
为了使其能够在实际应用情况下于200°C时实现断开,RTP器件采用了一种一次性电子激活程序而使其变得热敏感。激活之前,它能够承受住3次无铅焊料回流步骤而不会断开。电子激活时间节点由用户决定,可以在系统启动或系统测试过程中自动实现。

网友H:
该器件的热敏感性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在一些情况下,失效的电源组件可能不会产生一个完全的短路过流条件,但是可能会生成一个电阻短路,而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保险丝却不能断开。这种类型的事件可能实际上会降低负载电流,但是仍可以造成不安全的热失控条件。RTP200器件有助于防止由完全短路和电阻性短路条件所造成的损坏。

网友I:
这款RTP200器件能抵抗住冲击、振动、温度循环冲击和潮湿的环境,它也经测试证明满足或超过一些最严格的汽车AECQ环境和寿命测试要求。

网友A:
了简化安装、提升系统可靠性和优化与印刷电路板(PCB)的热耦合,可以采用标准的SMD工艺来安装该可回流焊的RTP200器件,而无需任何特殊的工具或手动安装。在一个高性价比的设计中,该器件还有助于节省宝贵的电路板空间。

楼主:
这款无铅RTP200器件也是无卤素的,符合RoHS标准并且支持保形涂层。

网友B:
基于这一全新的可扩展技术,包括一款0.6mOhm RTP器件在内的后续产品将继续扩展泰科电子电路保护解决方案的产品线。

网友J:
过来了解下泰科的产品

网友J:
看来还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