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工业电机控制与汽车电机控制相同吗

楼主(2011-07-07):
本人是学工业控制专业的研一学生,最近用8位单片机跟师兄做了一个工业用步进电机控制系统,找到点感觉了,呵呵。但刚看到一则新闻——富士通专门针对汽车电机控制发布3款高速电机微控制器MB91580系列(http://article.**/Embedded/Fujitsu_Semiconductor_released_3_high_speed_motor_micro_controller_MB91580_Series.htm),32位内核、内置专用嵌入旋转变压器感应器接口、具有高精度检测电流和电机位置的12A/D转换器和R/D转换器、专用计算电路可自动计算内置R/D转换器检测到的电角度的SIN(正弦)值和COS(余弦)值、集成专用浮点运算单元(FPU)……好强大、好复杂哦,一点点感觉一下子又没了,哈哈,汽车电机控制很复杂吗?与工业控制电机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同等高手解析

网友B:
电动汽车电机控制与大扭矩高速三相工业电机控制基本相同,像这个新闻里面说的“MB91580旋转变压器感应器内置了专用接口电路是针对EV/HV驱动电机必须的高转矩响应控制过程达到改善电机运行和降低能耗目的”以及“具有高精度检测电流和电机位置的12位A/D转换器和R/D转换器”,这个对于类似的工业应用也是适用的。不过目前大部分这类控制器没有集成这些功能或仅仅部分集成,另外,芯片方案商能提供的核心算法也很关键,涉及到整体方案的性能表现。

网友C:
电机控制应用场合不一样的话,技术要求差异非常显著滴,看看价格就知道,MB91580这种芯片动辄100多RMB一块,而8位的MCU可以低至2、3元

网友D:
电动汽车使用的三相电机控制是核心,关系到汽车安全、舒适性和节能等关键整车性能哈,与你所实现的实验室步进电机控制所涉及的技术差距相当大的。不过基本知识是相通的,对于学生来说加强学习与实践很重要。

网友E:
一款汽车用智能步进驱动控制芯片TMC223

网友F:
电机就是电机,你只要掌握常用电机的控制方式,其他都是改进型罢了.
像伺服电机起码也要了解下吧.
汽车也是工业的一种行业而已,真正强的电机都不是这种100多RMB就能搞定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据说MB91580可以同时驱动两个电机,100多还是值得的

网友H:
:D你可以拆看工业控制领域里PLC 控制电机和本田汽车控制电机应用的MCU ,IGBT  ,MOSFET 等等差距大着呢?还有一般汽车电子的MCU比工业控制MCU的应用温度范围要求高一些!

网友F:
工业也分很多领域,汽车在工业中算是环境好的.你去冶金,钢铁之类的去看看,高端设备到处是,西门子PLC算是最垃圾的了.

网友I:
之前的东家那儿曾用过富士通的MB91F267NA做过电机控制,他们提供里面的算法很关键,这是他们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

网友J:
差别是明显的。。

网友K:
汽车行驶工况远远比一般工厂环境复杂

网友L(2011-08-08):
由于涉及到人身安全,所以汽车半导体可靠性要求要远远大于工业、商业类半导体产品。
你看半导体公司那么多,但是能做汽车电子里面用的半导体(汽车里面的控制系统用的芯片)要少的的多。

网友M:
控制思想差不多,不过实现的方法差很远

网友N:
大家说了这么多, 都很有的道理.
在我看来, 如果是同类电机. 控制方法就是相同的(撇开要求很低的粗糙控制). 所以通常没有太多差别.
只是汽车应用和工业控制领域上有其不同. 所以在设计上, 可靠性, 安全性等方面是不同的.

网友O:
你学习的是工业用步进电机控制,而汽车上大多是永磁同步电机或者开关磁阻电机。三种电机的完全控制方式不一样。步进电机对处理器要求不是很好,运算量小。永磁同步电机或者开关磁阻电机对处理器要求较高,尤其是永磁同步电机需要产生SVPWM,如果没有位置传感器的话还要计算电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