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断线报警电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07):
这个整流桥堆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A:
我认为,是利用桥堆里面的正反两个方向的正偏二极管,形成1.4V左右的不敏感死区,加大抗干扰能力的。

楼主:
不是太理解

网友B:
从图上看,是串接在风扇回路上,,,,桥堆短路了,风扇才会转......同时桥堆的两输入端压降低不足以使光耦导通....

当断线时,桥堆没电流流过,风扇停转,,桥堆两输入端压降升高,,,,,光耦导通引起中断....

这种 设计........好不好...自已想想.

网友C:
楼上恰恰说反了

网友D:
桥堆只是用于电流采样限压,防止光耦电流太大,同时降低对风扇的影响。

网友D:
你光顶,自己不思考,有用吗?

网友E:
2L说的你都没看进去?
这个桥堆是串在电路中的,桥堆输出不短路它还不工作呢。

网友C:
二楼说的1.4V压降对,但并非为了抗干扰.

网友D:
LS服务真周到。
关键是LZ不理解。

楼主:
明白了,但楼上的图里德二极管是不是反了,照你的图,只要有交流电,任何时候都是通的,根本不需要短路

网友F:
呵呵,12楼是画反了,开关也不知道是哪来的。

LZ的图,桥堆是用来串联在电路中,只要任一方向有电流桥堆上就会产生1.4V的压降,用来点亮光耦的红外LED,让光耦输出侧导通。从而实现电流有无检测功能

——当然,检测交流的话光耦最好是用双向光耦,但如果子检测电流有无的话也可以用普通的

网友B:
回maychang:
我在上面观点是
我对断线理解是认为桥堆输出的短接线断了,并能检测,,不知对否...

现在看了这么多回答,我更是不理解断线是指那儿了........晕了...呵呵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看下整流桥的原理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9661174/QQ/WinTemp/RichOle/QE1GU4U375Y@8KV1ZCDO[EO.jpg

把【正极】【负极】连在一起,再详细看下我的图是否跟LZ的一致?
我只是把二极管移动了个位置而已

网友F:
呵呵,一样是一样,但你把位置移动了,LZ会不理解啊~

个人觉得应该原图画出来,然后标出电流路径,这样初学者更容易理解些:P

网友F:
Re:
16# 何工

你理解错了。
断线报警不止指桥堆输出的短接线断了,而是指外面风扇回路的任意线断了,风扇没有电流了就会报警。

比如电源线断了、保险烧了、风扇坏了(开路了)等,反正只要是风扇回路没了电流,这个电路都能报警

楼主:
楼上的意思我我明白,但我觉得这样画对于一开始就不了解的似乎可以更好理解一点

网友B:
谢谢 XWJ  ,我明白了.

那个图的展开图如下:

网友B:
中间不连,,这样更好理解...:D

网友B:
光靠2个二极管的压降能打开光耦的导通吗?  而且供给负载的电压也减少了.

网友C:
22楼图,原理正确,与使用整流桥并将直流端短路工作相同。
两支普通二极管的压降可以使光耦开通。普通光耦需要大约1.1~1.2V电压。
使用两支二极管产生压降以驱动光耦,是因为风扇的电流不能确定,可能比较小,也可能相当大。若使用电阻取样,则电阻两端电压可能变化很大。电阻两端电压低时不能使光耦开通,两端电压高时将烧毁光耦。这里利用了二极管电压电流关系的非线性,电流从十几mA(电流绝大部分从光耦流过)到数A(电流绝大部分从串联的两支二极管流过),二极管两端电压基本保持不变化,光耦均可以工作。

网友H(2013-08-05):
根据22楼的图总算看明白了。这个电路中光耦应该是半波导通的吧,1楼电路中光耦后级的电解电容应该起到了稳压的作用。
我准备把它应用到我的产品中,应该不算剽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