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数据采集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1-07-07):
我用CY7c68013A进行数据采集,以前的做法我是一次将比如50M数据采集下来后,然后再进行其他处理的!
  现在还要实现将采集到的数据实时的显示!所以不能采用之前的做法了,所以打算将50M数据分成10000次,每循环一次假设采集5K数据,然后显示线程负责处理。然后再循环一次采集5K,可是这样做的话好像有遗漏外部数据的可能,因为外部信号是一直有的,至少一次循环结束到下次循环开始还是要花点时间的,而且多少时间是不一定的!
  请问怎么改进方法,或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2011-11-15):
给你个不错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上位机程序实时处理、显示的问题较难呀,我也一直在寻找解决方案。

网友C:
打电话到技术支持那里重新要一个USB2813的安装程序,你里面的INF文件可能损坏了,或者没选对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