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压器设计--求解答

楼主(2011-07-07):
74W的常用输入(90VAC--270VAC)反激变压器,欲设计输出为12V/2A和5V/10A。设计合适的反激变压器,假定开关频率为150KHZ。看书上介绍的方法,看完后脑袋还是一片空白,所以希望发此贴,希望可以得到各位自己的解答方法,从而能从中学习。

网友A:
看书上介绍的方法,看完后脑袋还是一片空白,所以希望发此贴

再看一遍
仍然是空白就看第三遍
到脑子里有些东西时再重新考虑你的设计

网友B:
借楼同问,
在这个例子中,是选择CCM还是DCM,或者是BCM来设计变压器
请好心人指教

网友C:
用QF加同步吧,L6562+FAN6300+FN6204+PQ3220

网友D:
74W的常用输入(90VAC--270VAC)反激变压器,欲设计输出为12V/2A和5V/10A。设计合适的反激变压器,假定开关频率为150KHZ。看书上介绍的方法,看完后脑袋还是一片空白,所以希望发此贴,希望可以得到各位自己的解答方 ...
引用 楼主:

看不明白就继续看,总会有明白的时候。

如果实在是不明白了,可否问问题的时候能问的更直接更清晰一点呢?

网友E:
我做变压器属于玩票性质,专业的方法不懂。我都是根据传输功率大小,开关频率,峰值电流确定初级电感量范围,然后依此找个可满足最大磁通的磁芯,再然后试算一下次级参数以及电路中其他的电压电流数据。如果发现有问题或者优化余地,就再调整重新算一次。多几次之后就能找到合适的了。
其实反激相对还是简单的,有些免费的工具是可以帮你设计的。我后来就是用ST的viper系列的计算工具来辅助设计的。虽然它是viper专用,但原理都一样,我用3842,甚至晶体管电路,都用它来做初步设计。
说到底,弄明白反激的工作原理才是最重要的基础。
专业电源人士不要笑话,呵呵。

网友F:
书上东西要多多思考!才能融汇贯通

网友G(2011-08-08):
设计的方法很多,花点心思找下资料,能搞出来的,
别人告诉你也没用,理解更重要。

网友(2012-04-26):
看不明白就继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