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驱动能力不足怎么办?

楼主(2011-07-07):
电源输出的最大电流为100mA,需要驱动的电机在堵转时有400mA,持续时间一般5秒,若在电源端加可充电的电容,是否可以在电流不足时放电支持电机堵转动作?

网友A:
不妨算算400mA*5秒需要多大电容
然后考虑考虑换容量大的电源和增加一个大电容哪个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