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driver 冲突问题

楼主(2011-07-07):
我有一个USB的驱动安装时总是会说无法找到相应的文件而无法安装,但我在另一台机子上却可以。或者把这台机子重装系统之后也就可以了。各位:这是不是一个USB冲突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这台机子上装了好多的USB驱动

楼主:
而且还有些是相同芯片的。我现在用的芯片是:cypress EZ-usb FX Cy7c64613

网友B:
给你个包治百病的药方:

重装系统

楼主:
我现在不想再一次重装系统,而且那些USB驱动都是有用的。

网友C:
重新系统,最好先GHOST。

网友D:
USB驱动一个合适的就行了。装你配机器时人家给的主板驱动上的那个USB驱动

网友E:
是冲突。在做驱动程序的时候,注意不要用同一个VID和PID。

楼主:
VID和PID: 不相同啊.
VID和PID: 分别是VID7777/PID6666 我查过了注册里没有

网友C:
之前的呢

楼主:
我之前装的 Cy7c64613 对应的是VID5555/PID2222, 这个在注册表里是可查的.

网友C:
在inf 文件当中VID/PID 的数值不知是不是可以随意改成其它的数值,你对应的驱动板也改成相应的数值试试看

楼主:
改VID和PID不行。
而且原有的驱动卸载之后都不能再安装。只有用系统还原才能使原有的被卸载的驱动才可用

网友F:
应该基于Cy7c64613的才有问题,其他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G:
一方面是VID/PID,一方面还有inf的字节段的字符,那些在注册表里也有**,也会产生冲突。

网友H:
顶一下帖子,学习了

网友I:
不能安装的机子是什么系统?
你看一下这个个帖子里讲到的视频:超酷视频---如何解决用PSoC设计USB HID设备时识别出错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8284
这个视频讲的是设备在Windows XP系统下能正常安装和识别,在Windows Vista和Windows7系统下可能出现安装系统失败的提示

网友J:
手动删光注册表和inf目录里的东西,以及编译后的。

网友K:
我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问题,可是自己经过一番操作,比如说重新安装软件,修改VID和PID,等等就好了,都不知道问题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楼主可以自己尝试一下,这个没有必要装系统吧。

网友L:
我还是觉得卸驱动... 换一个主板适合的驱动

网友M:
先进安全模式卸载无关驱动即可。或者手动选择安装哪个驱动程序。

知道是哪个inf文件和相关文件也可以自己手工删除,但是比较复杂、专业;
而最简单的还是调试机做好GHOST克隆或者装还原卡或软件,随时还原到新装状态

网友N:
把[ezusb]节的名称换掉

网友O:
VID和PID。

这个不一样,应该就没有关系,驱动的加载安装都是按这个值来处理的啊.

楼主:
多谢大家周一一大早的就回复我的帖子,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