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液晶LM016L的问题

楼主(2011-07-07):
为什么资料上说需要40us才能完成此过程,而我仅仅一个NOP,NOP不是一个机器周期吗,我用的是51,12MHZ,那就是1us了,就解决问题了,纠结中~~~
判断液晶是否处于忙状态,即判断BF的值。根据资料:
“当RS=0,R/W=1是执行读取的操作,这时候,LCM的忙碌标志BF将放置在数据总线上的D7位。。。整个执行过程需要40us。”
下面是我的代码:

CHECK_BF:
PUSH ACC
BUSY: CLR RS ;RS清零
SETB RW   ;RW置为1
SETB EN    ;使能EN
NOP       ;注意延时(去掉就不可以正常工作,我纳闷为什么这里延时1US就OK了?)
MOV A,LCD ;LCD代表液晶的8位值(前有语句LCD  EQU  P2)
CLR EN
JB ACC.7,BUSY
CALL DELAY
POP ACC
RET
;============================================================

电路图:

楼主:
NOP去掉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