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起振是否说明已经正常工作了

楼主(2011-07-07):
晶振起振是否说明已经正常工作了

网友A:
晶振起振为单片机正常工作的首要条件!

网友B:
楼主能否详细说说

楼主:
一片板子上有三块芯片,两块单片机,一块pct(RTL8019AS)通信芯片,现在我用示波器测量他们的晶振都起振,显示值正常,为什么网络通信还是不能连上

网友C:
RTL8139倒是看过。RTL8019不熟悉。
不过8109启动的时候TX有没有对外发MLT-3信号?

网友D:
100base-t要有一个协商的过程。或者需要配置。

网友E:
LZ你的问题有漏洞啊,起振只是一方面,如果复位电路有问题单片机也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F:
晶体起振了,一般量得时钟电压为2.24V左右吗?

网友B:
嗯,貌视有个正常的复位,复位释放后才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G:
晶振起振是工作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网友H:
同意10楼的!非充要条件!仅仅是必要而已!

网友I:
同意的模板会有几种  谁知道呢?

网友J:
首先是能振,然後是各項指標均符合要求。

网友B:
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后,ALE脚和PSEN脚,有波形或电压,我在51单片机中,在不进行外部读写的状态下,测得ALE脚为1.65V,PSEN脚为2.8V左右,这两脚在不进行外部数据读写的情况下,频率都为振荡周期的1/6,但是PSEN占空比稍宽,所以电压值高一点

网友C:
你把网络通讯的各个芯片独立开来,先让各个芯片工作起来。
然后用loopback功能查看每个芯片是否能够自己发,自己收。

网友K:
嗯,简单说就是:同一个芯片的tx与RX互连

楼主:
嗯,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