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用过PT100

楼主(2011-07-07):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环境较差,高频干扰

网友B:
检查连线可能断了,,,或者线太长。。。

楼主:
连线没断,只有3-4米长,还有其他原因没?

网友C:
没用过的

网友D:
示波器测试毫伏信号时本来就有很多本底噪声的,和PT100没有关系。

网友E:
把扫描频率放慢一点看看

网友F:
pt100的毫伏信号不应该用示波器看,除非你要看信号线上的干扰情况,而且也只能做参考,因为示波器探头本身就会引入不小的干扰信号。

网友B:
同意楼上...
这样看没意思....PT100并不是信号源产生器....它只是个温变电阻.
最少是要给它一个电压源,让它产生压降,,然后测这个电压...
或者接入桥中直接放大看看输出..

网友:
楼主把铂电阻当成热电偶了。

楼主:
不是铂电阻当成热电偶了,我就是给PT100一个稳压源,然后示波器夹在两根引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