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配置SAA7115问题

楼主(2011-07-07):
DM642+SAA7115配置IIC的时候一直等待没有应答信号
IIC的地址是正确的0x40
我用示波器也测了是正确的 我在程序循环死等的地方前面也加了一点延时 但还是不行
附件是我7115的电路图 高手们帮我看看是那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印象中RTCO 4K7上拉地址是0x40
                  3K3是下拉用的

楼主:
谢谢 我换成4.7K试过 还是不行 642把iic地址发过来后 还是得不到7115的应答 一直处于等待状态
电压 时钟  复位信号 我都检查过了

网友A:
你还有另外的板子吗,确认一下是否个别现象

楼主:
三个板子的现象是一样的 不过我找到问题 犯了低级错误 把7115的SDA接成SC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