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k364这两个图区别在哪

楼主(2011-07-07):
(无正文)

网友A:
79L05是三端线性稳压器
其输出稳定性比开关输出要高很多
当然纹波也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块板按上面第一个图画,做测试、老化都没有发生芯片LNK364烧坏现象,但批产出现了炸芯片。
查原理没问题,只能跟走线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