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器

楼主(2011-07-07):
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可以用实际的电路实现么?

网友A:
可以
但这些元件数值均有比较大的误差
需要手工调整

网友B:
元件数值不能简单使用计算的结果,要在解集内选择符合标准系列的特解。

楼主:
市场上有卖这样容值的电容么,插针的有么

网友C:
3.74p、1.73p……这样的电容市场上哪有呀,你找厂家定做,量再大人家也未必给你做。因为精度要求太高了。

网友D:
差了2个分别串在两端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