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24V转5V 500mA,纹波100uV的方案

楼主(2011-07-07):
(无正文)

楼主:
是DC24V,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要纹波小
增加一级LC滤波就是了
不必那么麻烦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路过.

网友C:
纹波100uV??这种指标只能用线性电源。

网友B:
纹波100uV??这种指标只能用线性电源

LS是否说,当需要小纹波时,单纯用LC滤波已经不靠谱了,需要用三极管的CE来快速调节消除输出波动是吗?
噢,学习了.模拟电路真的是可浅可深.

网友C:
re 6:有这个意思,但还不能完全这么说。因线性电源的psrr也有限的。如1117,在1khz时,有80db,在100khz时,只有40db,此时对纹波抑制能力已经很差。而dcdc是开关信号,具有十分丰富的谐波。所以,纹波100uV这种指标只能用线性电源。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但24V-5V的压差达19V,如果500ma就是9.5W的散热量。但实际空间有限,比较麻烦啊!现在准备用DC-DC加π型实现<10mV纹波,还需要测试。后面用LDO,进一步减小纹波。

网友C:
只要有了dcdc,100uv就难,不如dcdc供数字,ldo供摸拟。

网友D:
dcdc到7V,然后用7805加电容

网友A:
之所以建议用LC滤波
正是7楼所说的原因
LC滤波是频率越高衰减越大的

网友E:
如果用线性电源的话  先想一下发热怎么解决  (24-5)×0.5 ,这个是很大的
开关电源的噪声有两类,ripple和spike,处理方法不同,单纯用LC不能解决到100uV的,需要用磁珠。
详情参考linear Jim的AN70文档

网友E:
比较好实现的方法是DC/DC转到7-6V,使用滤波手段除去spike,减小ripple,然后使用低噪声 LDO转换到5v。

需要注意pcb布局及设计。

网友F:
请推荐一种24V转5V 500mA,纹波100uV的方案,准备用LM2575,但空间有限。而LT3080则是散热的问题比较大。目前用的电源模块,但纹波达到70mV。好麻烦啊!
引用 楼主:

LM2594,有SOP8封装的,纹波可以后面多加几级LC滤波试试看

网友G:
用FP5318吧,怎么做都行,IC也只要1.2元的样子

网友H:
100uv 要求比较高

网友C:
只要用了dcdc,噪声》100uv

网友I:
纹波100uV??这种指标只能用线性电源。
引用 网友C:

附议。。。。。

网友J:
附议。。。。。
引用 网友I:

再附议一次。
纯粹靠LC滤波,低频段要求的电感量太大,反而可能成本和体积都高。而且电路中的大电感在开关时可能造成振荡过压。
应该合理进行电源分配,DC-DC加LDO是可行的但未必是最优的。需要根据各电路部分对纹波的要求来决定供电方法。
而且100uV纹波,对PCB地线要求很高。

网友K:
用DCDC+极低噪音的运放+功率管(不知道达林顿管会不会好些?)!

网友L:
跟踪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目前准备用LT3791-5做24转5V,给锂电池充电和AD、MCU供电,AD、MCU用LT1761提供3.3V,并且电源、地线增加磁珠;问题的关键是AD采集的信号时uA级的,好麻烦。

网友M:
我现在也遇上同样的问题,纹波老是达不到理想的要求,而且芯片要在很大压差的环境中使用,芯片选型望各位大侠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N:
用DC-DC芯片转出5V。最好用哪种频率高于500KHZ的芯片。
输出用多颗(比如4~8颗)47uF/6.3V的陶瓷电容并联。纹波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O:
MAX5035可以的

网友P:
必须加LC滤波(共模差镆都要有),然后加多级线性稳压才有可能。

同时地线布线非常关键

网友C:
就楼主的要求,用ldo还不行,必须用分离器件。甚至可能用二级。

网友Q(2011-09-17):
既然有LT3080了就做两级电源

前级DC-DC 后级LT3080 注意保留最小压降供LDO使用就行

网友R:
有这个意思,但还不能完全这么说。因线性电源的psrr也有限的。如1117,在1khz时,有80db,在100khz时,只有40db,此时对纹波抑制能力已经很差。而异型紫铜是开关信号,具有十分丰富的谐波。所以,纹波100uV这种指标只能用线性电源。

网友S(2011-10-28):
回复 网友E:
这个建议好,分解难度

网友T:
难道要用多级线性来做?估计多级线性也有难度吧

网友U:
只能从电源去考虑吗?不能将AD采集的信号进行放大?

网友V:
TOREX的XC9213是否可以?

网友W:
看你的成本了,即使是DC-DC也可以接近100uv指标的.当然,功率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