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2和FPGA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1-07-07):
我要做一个基于USB和DDR2的数据采集系统。导师要求要对数据做到海量存储。我想请教各位,对于DDR2和FPGA的选型我要关注哪些参数呢?我的AD转换速率是20/40/65,采集的模拟信号带宽最大8Mhz,最小2MHz.。通过这些参数,我要怎么选择一个适合的FPGA芯片呢?PS.是Altera公司生产的芯片哦~~~~~

网友A:
Spartan-6,貌似接DDR123很方便的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忘记说了,我实验室只用Altera的片子

网友B:
:(想帮你帮不上啊,需要搞清楚你的功能需求有:
1、每秒数据量<DDR2数据速率/2,因为你是要用DDR2做BUFF,所以读写在应用上看是同时发生的,其实技
     术细节上就分时的。
2、USB2.0吗?usb2.0最高480MB/s,而且要保证你的数据输入速率小于USB读速度,不然设计就失败了。
3、海量存储,是需要把数据实时的放到上位机的硬盘或USB硬盘上的,所以还要考虑硬盘的写速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1、因为实验室不想用BGA封装的DDR2,所以现在我的设计改用DDR。2、我的外部存储只是扩展功能,目前来说我要采集的数据最大是32Mbps,但是为了以后也可以用到其他场合,所以加了外挂存储器。3、USB2.0,我选用的是cypress公司的CY7C68013A,因为看这款芯片网上人用的比较的多。4、我的AD选用的是AD9235,分别支持20/40/65MSP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选用的DDR SDRAM 是micron的MT46V32M16-6T,工作时钟为133MHz,FPGA则是Altera公司的EP3C25Q240C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