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电流分配问题。。。

楼主(2011-07-07):
大家好哈,我是新来的。下学期我大二,要学模电这门课。听学长学姐们说这门课很难,所以我就提前在家看书自学了。有些不懂的问题想问问各位,还请各位多多指教,感激不尽咯~~~:loveliness:

三极管的电流分配,书上说,三极管一旦做好,电流分配就固定好了,也就是说α和β的值固定好了。可是我有点不明白,这样一来不就说明发射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的大小跟正反偏电压无关吗?怎么可能?

网友A:
α和β的值只有在施加适当的正反偏电压(实际上还应该有适当的电流)才能够表现出来
人的相貌出生时就固定好了,爹妈给的.可不长大不能够表现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改变外加电压的大小不会影响电流的分配吗?外加电压源有两个,一个连在发射极和基极之间,一个连在基极和集电极之间。改变这两个电压源大小不会改变α和β的值?

网友B:
三极管的状态有很多种,饱和、截止、放大状态,只有满足条件才可以说α和β基本不变。

网友A:
3楼:
外加电压源有两个,一个连在发射极和基极之间,一个连在基极和集电极之间。改变这两个电压源大小不会改变α和β的值?

当然会改变α和β的值
这两个电压不适当甚至会烧毁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上的原话是:
上式表明,三极管各级电流之间有一个固定的电流分配关系,即:
IE :IC :IB=1:α:(1-α)
这里所说的固定电流分配关系,是指每个三极管做好以后α已经固定下来,不随外电压改变而改变,还是指α的实际值不固定,会随外电压改变而改变,但是上述比例不变,给一个α就对应相应地三个电流值?
不知道我的话各位有米有懂。。。

网友A:
6楼:
α和β的值并非常数,是会随三极管工作电流改变的(但任何时刻发射极电流均等于基极电流与集电极电流之和),甚至会随温度而改变.

书上说,三极管一旦做好,电流分配就固定好了
这句是指在某一工作电流某温度下(即测试条件),对某一支三极管来说,电流分配不变,但对另一支三极管,同样的测试条件下则电流分配可能与前一支不同,但对这支三极管仍是不变.

网友C:
LZ不要光看书了,买些电子元器件搭一搭电路,理论联系实际,进步的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拜托我下学期才开这门课,我只是预习预习。。。听我的学长说这门课好难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