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D1602单行显示移动

楼主(2011-07-07):
在LCD1602的第一行装入40字节的数据,想实现第一行显示数据 左/右移动.第二行显示的数据保持不变,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仔细看1602手册,有专门的移位指令,试一下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B:
1602没有单行移动指令,只有画面整体移动指令。

所以,LZ不是没仔细研究过1602手册,——所有字符液晶都没有单行移动,其它行静止这样的指令。LZ的要求不是很简单的事。

网友A:
指令是死的,人是活的
东西要活学活用,不能照搬书本

网友B:
书本上若有就好啦。整个图书馆和网络都没搜到。——还真没见过哪位高人如此活学活用过。

还是要自己想办法,然后第一个写到书本里。

5楼高人给LZ 个活学活用的活络思路也好。也表示一下高手的水平。

“唉!随便啥事体要灵活,别笨头死不来,单片机10年白学了。”讲空话谁都会。

、、

网友C:
我还真不知道1602类的LCD可以整体移动,当时有个类似的功能,我是通过不断用需要显示的部分内容去写屏实现的飞字效果。

网友D:
方法至少有 2   移动数字源, 或 + 一个移动的变量值都行

东西死的  人活的

楼主:
感谢 "刘前辈" 提供的演示文件,反编译看了看 还是有些地方不太好用 看来还是只有用MCu不停的送显示的字符实现滚动显示了.
整屏移动达不到我想要的这种显示效果.或是那位达人能提供一个好的思路.
比如第一行要显示的内容为"A123456789B123456789C123456789D123456789" 在整屏移动第25次时
第一行出现的不是需要的"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