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板子出来,光藕没调通,请教下

楼主(2011-07-07):
光藕电路和PCB电路:

用的是6N137,不过买过来的是SO-8封装,芯片上只有
这几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以前的产品也用这个貌似他们都没问题

出现的问题:
只出来一个光藕有波形,还有几个光藕直接没有波形出来
有波形的那个是连接到9600波特率的串口发送端,
经过光藕出来速度只有几HZ。

今天看了一下午波形,改了下限流和上拉电阻的值,但没什么效果,
求教大概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我怎么觉得你的图有问题呢,当光敏三极管不导通时,输出为高,当光敏三极管导通时,输出也是高?这样能有波形嘛?

网友B:
7脚(VE)错了

楼主:
不该接电源吗,回去看看参考电路

网友B:
4楼:
别看什么参考电路
看该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datasheet看了,不过不确定,应该是浮空吧

网友B:
6楼:
看了datasheet还不能确定?

楼主:
有点不自信,基础弱了点,
请教下与非门前面的是什么,不然不知道过来后是怎么回事
还有芯片管脚悬空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C:
跟输出接到一起就行了

网友D:
:lol帮你顶下

楼主:
到公司都试试,到底该怎么样

网友E:
第7脚是输出使能端,感觉接VCC没问题呀。

网友F:
被楼主玩了吧!

网友G:
同楼上,感觉这样连没有问题啊。还有,使能端(datasheet上这个使能端好像是与非门的一个输入脚)NC时,光电管导通的话,输出是低。我想问一下,与非门输入端NC的话,相当于什么状态?高吗?那么对其他集成电路来说呢?
期望大侠解惑!

楼主:
回公司试了,不管7脚不接还是和输出连一起都没用,以前公司的连VCC也能用,想问下PCB布线的宽度是否有影响,还有就是元件的问题了,无奈啊

网友H:
7脚 可接可不接  不影响 ,510有点大。 r3r4可在1k~3k之间调试,VCC3是3.3v系统吗? 6n137推荐5v系统

楼主:
3.3是输入端的,VCC这边是5V,这样有影响吗

网友H:
u5 就是vcc3了, 3.3v系统应该也是用的,具体要测试了, 你有示波器,应该很好发现问题的,可以放个电位器调

楼主:
电位器放到限流电阻那边吧

网友I:
影响的模板 会有几种呢?

网友E:
换个牌子的617试试。

楼主:
刚才发现一个问题,我是用一个DC隔离模块将信号隔开,现在用输入端的地测输出端的信号既然有,用输出端的地却不行了,谁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J:
光耦焊反了~~~  :P

楼主:
不是吧,也是对着焊的,反过来看看

楼主:
反过来脚就完全对不上了

网友K:
貌似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L:
单片机电路电容
学习下
http://www.szforsight.com

楼主:
好奇怪,板子都快被我整烂了

网友M:
我来学学

网友N:
以下纯属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3点问题
1、U5反了 你根本不能接受信号,你仔细琢磨下,接收这块全改
发送这块电路对的,参数不对
2、R2大了,你6个mA来点二极管??一般10个mA左右,建议换200欧姆
3、R4大了,你不觉得传输电流小吗?建议390欧姆

网友N:
补充:看错你的标号了,U5没有反,还是一样的,换电阻

网友O:
你焊了几块板?都是一样问题吗?

楼主:
终于发现,是这批芯片问题,谢谢各位,知道很多东西。谁知道芯片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
发现同一批芯片如果买错的话还真不好查,还有在以前的产品上拆了个光藕试了下

请教6N137,SO-8封装
芯片上只有几个数字

怎么知道是哪家生产的,这种芯片正规吗

网友P:
估计是频率太高  过不去

网友Q:
我就没有见过贴片的6N137应该是假的,你可以试试速度能不能达到1M,一试便知,就不用问是真是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