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可控硅输出疑惑

楼主(2011-07-07):
有个三相电可控硅输出有些疑问在请教下:
三相各相与零线组成三组输出,每组5KW,检测三相与零线各自过零点,可控硅要求能输出任意功率,有个现象很疑惑:如果任意一相过零时,此时要触发另外二相中任意一相可控硅,其实就在每相60度与120度时候,输出功率就会错误,功率会波动很大,请各位帮忙解析下,谢谢.下图是可控硅输出电路与过零检测电路,每相都一样,就不多画了

网友A:
每相都一样,就不多画了
那我们是否也不必多说了?
连负载是什么都不说明

楼主:
负载是加热丝,每相过零电路与可控硅触发电路一样,就没画三幅一样电路图出来.

网友A:
负载是加热丝
也有星接和角接两种接法

网友B:
想听听老爷子,关于“星接和角接两种接法”的区别,在保持功率不变的情况下,除了电压和电流,相应增加或缩小个根号3系数,控制电路除了对相关零件耐压及输出电流有点不同之外,其他还有什么不同。

楼主:
没说清楚,是星接三相四线

网友B:
星接和角接两种三相制接法,会出现LZ所描写的状况,原因是任意一相过零时,此相可控硅还没有彻底关断,你就触发另外二相中任意一相可控硅,线路隔离不好,互相干扰,使得过零这一相可控硅继续导通不关断,使功率输出产生错误,功率输出增加数倍。

但是,假如LZ是接星接三相四线制,由于有共用零线存在,每一组都是独立工作的,只要线路隔离好,一般不会出现LZ所说的情况,除非LZ造假--------零线特细,超长,或接头接触电阻大,等等~~~  :P

楼主:
这种现象困惑了好几年都没彻底解决,不会造假,电源线是4平方。过零检测信号、触发可控硅输出信号用示波器测试都没错误,只要有一组过零,此时触发另外二相任意一相都会输出不稳定。谢谢各位分析

网友A:
5楼:
楼主检测过零是四线制星接,若负载也是三相四线制星接,如你7楼所说,每相独立,应该没有问题。若负载是角接,则各相之间相位差可能不是准确的120度(各相功率因数不同),会造成零点检测不准确,容易造成一相未关断就触发了另一相。

网友C: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问,如此说来,三相供电时,若要用过零触发的话,负载只能采取星型接法?

楼主:
现在采取三相四线星型接法一样会在过零时触发输出错误,到底原因在哪?

网友B: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问,如此说来,三相供电时,若要用过零触发的话,负载只能采取星型接法?
引用 网友C:

非也,要看你电路如何设计~~~

比如,早期搞的三相可控硅变频调速器,完全能应对电机星接和角接两种接法

网友B:
现在采取三相四线星型接法一样会在过零时触发输出错误,到底原因在哪?
引用 楼主:

问题还是出在你自身~~~

可能性1:
相和相电路之间的干扰,使得该关断的一相没法彻底关断。

可能性2:
控制电路或软件有BUG,互锁性设计有缺陷,引起交叉干扰。

网友C:
不知123姐姐能否上几个实用中比较稳定可靠的电路出来我等学学。

网友D(2016-07-29):
引用 楼主:
这种现象困惑了好几年都没彻底解决,不会造假,电源线是4平方。过零检测信号、触发可控硅输出信号用示波器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在中间一段里面,会存在可控硅关不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