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L电路的功率放大作用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1-07-07):
OCL电路就是由两个射随器组成的,无电压放大,那它的功率放大是如何实现的呢?现在的理解是,第一,电路将直流电源的功率转换成了交流功率;第二,交流功率的大小是由负载电阻决定的,也就是说OCL只是一个隔离,通过它将电压加在负载上。……不理解直流功率是怎样转成交流功率的?

网友A:
OCL的意思是没有输出耦合电容,可以节省成本,同时低频频响变好。
OCL的末级确实就是跟随器,跟随器输出的电压没有没有放大,但是带负载能力提高,
也就是有电流放大能力。
你的理解太肤浅,需要好好看看模拟电路教材。
你只理解别人给的一些结论,却没有系统的考虑问题,所以有些想法是很好笑的。
就好比你说的交流功率由负载决定的一样,关键是信号源是否满足带负载的要求,以及负载上能实际得到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