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名词解释:什么叫“开窗”

楼主(2011-07-07):
各位大侠,请帮本青年解释一下什么叫“开窗”,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抛砖:
阻焊层(也就是绿油层)开指定形状的孔,使铜箔显露。以控制贴装的焊膏量,或者提高电流,散热等。

网友B:
是的,跟楼上的回答差不多,阻焊层是采用负片形式,开窗就是在需要去掉绿油的地方画线,露出铜,顾名思义叫开窗,利于后面加锡,增大栽流能力。

楼主:
谢谢两位前辈...

网友C:
开窗也需要在软件中设置的吗? 还是在CAM时候输出相应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在需要开窗对应的层画线,如在底层开窗,就在bottom solder层画线,画线的地方就是开窗区;如在顶层开窗就在top solder 层画线。

网友D:
刚刚去百度了一下,还是每看明白SOLDER和PASTE有什么区别,不都是把铜箔露出来吗?

网友E:
PASTE层是锡膏层.一般用来做钢网的:如果还不明白,不妨打开所有层,在单层模式下查看一个焊盘在这2层上的形态差异…

网友E:
通孔焊盘是不会有<PASTE>的

网友D:
就是说,在做板的时候,这两个层是没有区别的,只有做钢网的时候才区别对待,我这样理解对嘛?

网友E:
钢网只用到PASTE层.SOLDER的集大于PASTE集.所以制板一般不出P层的菲林:特殊情况除外.比如你用P层来画线了.

网友F(2011-09-29):
开窗就是把要焊点裸露出来

网友G:
“在需要开窗对应的层画线,如在底层开窗,就在bottom solder层画线,画线的地方就是开窗区;如在顶层开窗就在top solder 层画线。 ”
这两个层不是去铜箔的层吗?我做过板子,用这个层就是把把铜皮去掉

网友H:
把铜箔露出来

网友I(2014-08-20):
把需要焊接或是散热去的PAD裸露在绿油层外,以达到客户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