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SDRAM或SRAM和FPGA实现大容量异步FIFO

楼主(2011-07-07):
注意是要实现异步FIFO!
请知道的讲解一下大概实现原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个人以为FPGA内部还是用高速同步做,对外接口采用异步工作方式.

网友C:
做个控制器+FIFO+SDRAM

楼主:
问题的关键是用一片SDRAM,也就是意味这只有一套地址/数据总线,如何面对有可能的同时进行读写操作,而真正的异步FIFO内部 就有2套地址/数据总线,所以读写能同时进行?

  4楼说的不错关键就是那个控制器怎么设计,我还没什么思路!

网友D:
用altera的sdram接口,自己写个控制状态机就可以了,这个比较简单。另外也可以模仿lattce的sdram ip核,直接按照sdram的时序写状态机和控制模块还有数据通道。

网友E(2012-12-21):
A/D后的数据要经fpga存在sdram中,想在fpga中做fifo,fifo的深度怎样确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A/D后的数据要经fpga存在sdram中,想在fpga中做fifo,fifo的深度怎样确定啊、? ...

我用4K字,刚好一个BRAM,采集200MB/s,写入SDRAM时钟125MHz,SDRAM有效数据写入230MB/s,比采集快,FIFO不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