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和三极管组成的恒流源

楼主(2011-07-07):
如图,用运放lm358和三极管组成的1.5mA恒流源. I=1.5mA=V2/R1=3.3V/2.2K,请问这是怎么算的。
    负载是4000欧姆,按1.5mA算电源的确是要大于6V。但是随着lm358供电电压的升高和降低,输出电流也随着升高和降低,这是为什么?

  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另仿真测得同相端对地电压是3.3V,反相端对地电压是6.006V。2.2K电阻两端的电压差是2.706V。

网友A:
v1是运放的电压,v2是作用于R1,
输出的电流与v1没有关系

网友B:
这样就能弄积分?

网友C:
从图上看,2.2K两端电压是0,不会有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根据虚短的概念确实是这样,但是仿真用万用表测它两端电压是2.706V。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C:
不知道你怎么仿真的 ,电路肯定是有问题。应该把2.2K上端接到更高的电压。与3.3V的压差除以电阻值,才是需要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理论计算的确应该像您说的那样。 但是,这电路仿真也的的确确就出来这么个结果......

网友C:
仿真软件 有时候很不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多试几个再下结论。

网友D:
这个图感觉好像有问题的呢

网友D:
恒流源不是放大器后面接射随吗

网友E:
电路的连接有问题,恒流的话,那个电阻4K的RL电阻要短接。测量电流从E极取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是下图这样吗? 不明白E极对地电压为什么图中的5.821V,而不是3.3V

网友F:
不懂啊不懂。。。难不成这电压是从运放输出端搞出来的?高人指点啊

网友G:
你测一下C的电压。这电路原理好像就是2,3,端电压比较,通过反馈使稳定,

网友H:
358电源都接反了,还仿真什么?
即使没接反,电路也不对。

网友I:
电路不对,取样电阻最好和负载电阻在同一电流回路里,好计算,也好理解。仿真软件毕竟是软件,有很多不应该犯得电路常识性和原理性错误,它仿真不了

网友J: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K:
思路不错,不知能不能行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