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9S51控制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1-07-07):
我用89S51控制P1口,利用P1口输出的高低电平控制固态继电器来启动交流可逆电机正反转.
A+,B+分别接电机的CW,CCW.固态继电器当开关使用.
问题
不接电机的时候电路逻辑正确,接上电机动几下就不能动了.

网友A:
你的电机驱动电流是多少,是不是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B:
在继电器的线圈上 先接一个ls06 就可以了!!

网友C:
跟我们出现的问题有点相似,不接电机的时候出来的波形用示波器测试OK,但是一接上电机,示波器测就是一个固定直线。。可能是单片机带负载能力不是很够,我们是加了一个上拉电阻,然后才稳定的。你试试看可行么。

楼主:
我的电机是日本东方90W的单相可逆电机.工作电流只有0.5A.我用的是固态继电器,我在故态继电器的输出端接上了一个104/530的电容.效果还是不明显.

楼主:
2# 草履虫 我的电机是日本东方90W的单相可逆电机.工作电流只有0.5A.我用的是固态继电器,我在故态继电器的输出端接上了一个104/530的电容.效果还是不明显.

楼主:
我在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也试着接了个1N4007.现象还是没有得到改善.

楼主:
P0口作为输入端,我是接了上拉电阻的.就不知道什么地方电路有问题.

楼主:
经过次修改输入,输出部分的电路,效果还是不明显.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干扰造成的.

楼主:
因为有时候电机能转半年,不停,有时候转10来分钟就停了,不知道问题在那里.

网友D:
看来大家都没注意楼主用的是高电平驱动,明显是驱动不够,应该改用低电平驱动,拉电流!!

楼主:
问题已找到,现在一切工作正常了,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就出在驱动上了,现在改为低电平驱动了.